ap8012可以用在输出24v,20w的开关电源里吗

楼主:
ap8012可以用在输出24v,20w的开关电源里吗?

网友:
http://www.docin.com/p-245372253.html   看书册,输出最大功率是13w

网友:
没有用过ap8012,据查好像是小功率开关电源的驱动管理。

开关电源方案众多,用的驱动管理芯片,在电源里面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网友:
viper12A-AP8012特点:
    1、输入电压85V to 265V 全电压范围
    2、内置730V功率MOSFET
    3、内部集成自启动电路
    4、电流模式PWM控制
    5、VCC工作电压范围从10V to 39V
    6、55KHz固定开关频率
    7、轻负载时自动进入跳周期模式
    8、过温、过流、过压保护
    9、内置欠压保护功能
    应用领域:
    1、AC/DC电源适配器
    2、电磁炉电源
    3、空调电源
    4、AC/DC LED驱动

     单芯片开关电源AP8022,可以满足20W以内的交直流转换应用,在适配器市场、小功率家电市场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该电路采用电流控制模式,片上集成了700V高压MOSFET,内置振荡的开关频率为50KHz~60KHz,具有过压、欠压、过流、短路、过温等完善的保护方案;并具有自动重启动功能,空载时芯片的功耗小于0.1W.封装形式以DIP8为主,兼有其它形式.与采用PWM控制芯片和功率管分离的方案相比,能够减少外围元件的数量和PCB的面积,特别是无需采用高压启动电阻,不仅有效地降低了待机功耗,还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能;芯片的VDD输入电压范围达到30V,因此也无需使用特殊的钳位措施来限定VDD的变化.

网友:
那要做输出24v,20w的开关电源,用什么电源IC性价比最好?
用PN8107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出20w还可以用吗?若是24w的行吗?

网友:
最好20W以内吧。
PN8107是什么东东,,,问一下百度吧,实在是没有用过,楼主知道这么多PN8107 和ap8012这些芯片,楼主应该有所了解,,

24v,20w的开关电源比较常用的uc3842    UC2843比较常规,到处都有参考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提供个uc3842的参考方案吗?

网友:
问百度要吧,,,反正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