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楼主: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吧

网友:
可调的恒流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调电源
J1输入,

D1、D2、D3、D4整流,

C1、C2滤波,

Q1是个大功率管,输出控制的,

C8、C9输出滤波。

Z1稳压管

就猜到这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猜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器件不多,可以单面板斥候

网友:
猜对了就奖励吧

网友:
  果然大神多 看下就懂了

网友:
R8,15是电位器吗?三个脚

网友:
驱动板吗?

网友:
开关电源的前端?

网友:
没看出来啊

网友:
不和大家卖关子了大家点击这个看看吧: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