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上拉下拉

楼主:
这个有内部上拉下拉的选项,默认的是下拉状态。网上论坛看了其他一些芯片的内部的上拉下拉。
在用作输入高低电平检测时,需要开启上拉下拉。如果有效状态是高电平(高电平触发),则需要配置内部上拉;如果有效状态为低电平,则需要配置为下拉。
在端口作为输出时,自动选择上下拉,此时,IO口的电压与外部电路有关。
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在RM48中,在输入或输出时,如何选择内部上拉下拉?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uid-410080-blogid-115123.html
这个网站是MSP430的上拉下拉说明,不知道RM48 的是如何做的?

网友:
检测高电平是下拉,检测低电平是上拉,你搞反了吧

网友:
哦哦,这个是从一个论坛里摘抄的,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430单片机IO口用来检测高低电平时,是不需要外部上拉下拉的,因为其内部有上拉和下拉。在用作高低电平检测时,需要开启上拉或下拉。
    如果有效状态为高电平,则需要配置为REN为使能,且配置OUT为0,即设置为下拉。
    如果有效状态为低电平,则需啊哟配置REN为使能,且配置OUT位1,即设置为上拉。
    如果不开启内部上拉下拉使能,则IO可能出现不固定状态。譬如,当IO被输入高后,外部输入被撤除,但IO寄存器仍然为高。
注意:
这里出现的情况是给IO输入高电平后,外部输入撤离,但是IO寄存器IN仍然保持高电平,而是用万用表量电压后,IO变为0.
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IO对地串联了一个3K电阻和100nf电容,外部输入是加在电阻和电容的连接处的。应该是由外部输入时,对电容充电,外部输入撤离后电容保持该电压。

PS:MSP430f5529DEMO里关于按键中断init

#define BUTTON_PORT_DIR   PADIR
#define BUTTON_PORT_OUT   PAOUT
#define BUTTON_PORT_SEL   PASEL
#define BUTTON_PORT_REN   PAREN
#define BUTTON_PORT_IE    PAIE
#define BUTTON_PORT_IES   PAIES
#define BUTTON_PORT_IFG   PAIFG
#define BUTTON_PORT_IN    PAIN
#define BUTTON1_PIN       BIT7       //P1.7
#define BUTTON2_PIN       BIT2       //P2.2
#define BUTTON1_IFG       P1IFG      //P1.7
#define BUTTON2_IFG       P2IFG      //P1.7

void Buttons_init(uint16_t buttonsMask)
{
    BUTTON_PORT_OUT |= buttonsMask;  //buttons are active low
    BUTTON_PORT_REN |= buttonsMask;  //pullup resistor
    BUTTON_PORT_SEL &= ~buttonsMask;
}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