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3程序编译通过,但是debug不行

楼主:
debug运行后显示程序已经在运行中,但是并没有在main的开始处暂停
而且在main中加入断点也不经过,不知道这样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主程序调用出错,是不是和内存分配有关

网友:
仔细检查property里面是不是debu状态。

网友:
有截图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感!

网友:
好久没有ccs,现在keil,keil里要配置运行的文件。

点击 run to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