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路中电感出了点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电感100uH,测试只有20uH,求大侠指导!小弟电路出问题了!如何判断电感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既然已知电感量不对了,何不换上好的电感试试呢?

网友:
先换用合适的电感,除了电感量外还要注意载流能力、工作频率和Q值,都正确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最佳的工作品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步推断是电感的问题?大家分析下电路吧,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测试没有明显的现象,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根据电路讲的详细点啊,感觉很模糊

网友:
测试没有明显的现象,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那还让人家分析什么,分析如何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L1与D3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L1是储能电感
D3是续流二极管作用,一般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来作为续流二极管

网友:
建议楼主应该经常到本论坛的课程看看,TI  电源DCDC 课程,这些电感,二极管作用TI工程师讲的课详细了,

并且有个课程马上上线了,,https://www.eeworld.com.cn/training/

网友:
如果楼主是想了解开关电源的原理,那么去看看本站的老帖,下载中心里也有关于开关电源方面的大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