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短信程序

楼主:
GSM短信程序  全部有注释 需要了解的可以下载!免费资料
/******************************************************************
** 单片机与控制TC35I读短信并控制相应的继电器动作
** 晶 振  频 率:11.0592M
** 线路->单片机实验开发板B
** open1---继电器1打开
** open2---继电器2打开
** close1--继电器1关闭
** close2--继电器2关闭
******************************************************************
基本概念:
MEM1:读取和删除短信所在的内存空间。
MEM2:写入短信和发送短信所在的内存空间。
MEM3:接收到的短信的储存位置。
语句:
AT+CPMS=?
作用:
测试命令。用于得到模块所支持的储存位置的列表。
AT+CPMS=?
+CPMS: ("MT","SM","ME"),("MT","SM","ME"),("MT","SM","ME")
表示手机支持MT(模块终端),SM(SIM卡),ME(模块设备)
其他指令请查阅TC35I AT指令集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buf_max 72//缓存长度72
sbit jdq1=P2^0;//继电器1
sbit jdq2=P2^1;//继电器2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send_data;//要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ec_buf[buf_max];//接收缓存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_time);//延时函数
bit hand(unsigned char *a);//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void clr_buf(void);//清除缓存内容

... ...

网友:
雁过还留声呢。。。你们好歹回复一下啊!

网友:
留声中 .....
楼主发了俩,有啥区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信息的一个通话的 这个就是区别了。。。还有一个资料篇 一共发了三个GSM相关帖子

网友:
楼主啊!我做了个电动窗帘,可是老师让我加个GSM控制窗帘开关,硬件容易加,可是这软件我真心写不出来,能不能帮帮忙啊!

网友:
/**************************清除缓存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void clr_buf(void)
/*函数功能:清除缓存数据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无
/**********************************************************************/
void clr_buf(void)
{
    for(i=0;i     rec_buf[i]=0;
    i=0;

}

网友:
这是啥意思啊,有没有少什么啊

网友:
我是是做毕业设计的人 只能说 唉

网友:
没有电话的呢。

网友:
不错,新手拿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