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模拟电源和模拟地的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个STM32的板子,本来没打算使用芯片的模拟部分的功能,因此模拟电源的VCC和模拟地引脚都空着,没有接,结果发现JLINK根本连接不上,后来用飞线把模拟VCC和模拟地接上之后,JLINK才能连上,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不知道哪位网友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者了解其中的道理,给我说说吧,谢谢了

网友:
片内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是有连接的,模拟部分不连接电源和地的话会影响内部相应输出的状态导致芯片的功能受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