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网络服务配置文件详解

楼主:
    在Linux系统中,TCP/IP网络是通过若干个文本文件进行配置的,也许你需要编辑这些文件来完成联网工作,但是这些配置文件大都可以通过配置命令linuxconf(其中网络部分的配置可以通过netconf命令来实现)命令来实现。下面介绍基本的 TCP/IP网络配置文件。

    * /etc/conf.modules 文件

    该配置文件定义了各种需要在启动时加载的模块的参数信息。这里主要着重讨论关于网卡的配置。在使用Linux做网关的情况下,Linux服务器至少需要配置两块网卡。为了减少启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Linux内核不会自动检测多个网卡。对于没有将网卡的驱动编译到内核而是作为模块动态载入的系统若需要安装多块网卡,应该在conf.modules文件中进行相应的配置。

    若设备驱动被编译为模块(内核的模块):对于PCI设备,模块将自动检测到所有已经安装到系统上的设备;对于ISA卡,则需要向模块提供IO地址,以使模块知道在何处寻找该卡,这些信息在/etc/conf.modules中提供。

    例如,我们有两块ISA总线的3c509卡,一个IO地址是0x300,另一个是0x320。编辑conf.modules文件如下:

    alias eth0 3c509
    alias eth1 3c509
    options 3c509 io=0x300,0x320
    这是说明3c509的驱动程序应当分别以eth0或eth1的名称被加载(alias eth0,eth1),并且它们应该以参数io=0x300,0x320被装载,来通知驱动程序到哪里去寻找网卡,其中0x是不可缺少的。

    对于PCI卡,仅仅需要alias命令来使ethN和适当的驱动模块名关联,PCI卡的IO地址将会被自动的检测到。对于PCI卡,编辑conf.modules文件如下:

    alias eth0 3c905

    alias eth1 3c905

    若驱动已经被编译进了内核:系统启动时的PCI检测程序将会自动找到所有相关的网卡。ISA卡一般也能够被自动检测到,但是在某些情况下,ISA卡仍然需要做下面的配置工作:

    /etc/lilo.conf中增加配置信息,其方法是通过LILO程序将启动参数信息传递给内核。对于ISA卡,编辑lilo.conf文件,增加如下内容:

    append="ether="0,0,eth0 ether="0,0,eth1"

    注:先不要在lilo.conf中加入启动参数,测试一下你的ISA卡,若失败再使用启动参数。

    如果用传递启动参数的方法,eth0和eth1将按照启动时被发现的顺序来设置。

    * /etc/HOSTNAME 文件

    该文件包含了系统的主机名称,包括完全的域名,如:deep.openarch.com。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N 文件

    在RedHat中,系统网络设备的配置文件保存在/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目录下,ifcfg-eth0包含第一块网卡的配置信息,ifcfg-eth1包含第二块网卡的配置信息。

    下面是/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文件的示例:

    DEVICE=eth0
    IPADDR=208.164.186.1
    NETMASK=255.255.255.0
    NETWORK=208.164.186.0
    BROADCAST=208.164.186.255
    ONBOOT=yes
    BOOTPROTO=none
    USERCTL=no
    若希望手工修改网络地址或在新的接口上增加新的网络界面,可以通过修改对应的文件(ifcfg-ethN)或创建新的文件来实现。
    DEVICE=name     name表示物理设备的名字

    IPADDR=addr     addr表示赋给该卡的IP地址

    NETMASK=mask    mask表示网络掩码

    NETWORK=addr    addr表示网络地址

    BROADCAST=addr   addr表示广播地址

    ONBOOT=yes/no   启动时是否激活该卡

    none:无须启动协议

    bootp:使用bootp协议

    dhcp:使用dhcp协议

    USERCTL=yes/no       是否允许非root用户控制该设备

    */etc/resolv.conf 文件

    该文件是由域名解析器(resolver,一个根据主机名解析IP地址的库)使用的配置文件,示例如下:

    search openarch.com
    nameserver 208.164.186.1
    nameserver 208.164.186.2
    searchdomainname.com表示当提供了一个不包括完全域名的主机名时,在该主机名后添加domainname.com的后缀;nameserver表示解析域名时使用该地址指定的主机为域名服务器。其中域名服务器是按照文件中出现的顺序来查询的。

    */etc/host.conf 文件

    该文件指定如何解析主机名。Linux通过解析器库来获得主机名对应的IP地址。下面是一个/etc/host.conf的示例:

    order bind,hosts
    multi on
    ospoof on
    orderbind,hosts指定主机名查询顺序,这里规定先使用DNS来解析域名,然后再查询/etc/hosts文件(也可以相反)。

    multi on指定是否/etc/hosts文件中指定的主机可以有多个地址,拥有多个IP地址的主机一般称为多穴主机。

    nospoof on指不允许对该服务器进行IP地址欺骗。IP欺骗是一种攻击系统安全的手段,通过把IP地址伪装成别的计算机,来取得其它计算机的信任。

    */etc/sysconfig/network 文件

    该文件用来指定服务器上的网络配置信息,下面是一个示例:

    NETWORK=yes
    RORWARD_IPV4=yes
    HOSTNAME=deep.openarch.com
    GAREWAY=0.0.0.0
    GATEWAYDEV=
    NETWORK=yes/no     网络是否被配置;

    FORWARD_IPV4=yes/no    是否开启IP转发功能

    HOSTNAME=hostname hostname表示服务器的主机名

    GAREWAY=gw-ip     gw-ip表示网络网关的IP地址

    GAREWAYDEV=gw-dev   gw-dw表示网关的设备名,如:etho等

    注意:为了和老的软件相兼容,/etc/HOSTNAME文件应该用和HOSTNAME=hostname相同的主机名。

    */etc/hosts 文件

    当机器启动时,在可以查询DNS以前,机器需要查询一些主机名到IP地址的匹配。这些匹配信息存放在/etc/hosts文件中。在没有域名服务器情况下,系统上的所有网络程序都通过查询该文件来解析对应于某个主机名的IP地址。

    下面是一个/etc/hosts文件的示例:

    IP Address     Hostname           Alias
    127.0.0.1      Localhost          Gate.openarch.com
    208.164.186.1    gate.openarch.com Gate
    …………       …………           ………
    最左边一列是主机IP信息,中间一列是主机名。任何后面的列都是该主机的别名。一旦配置完机器的网络配置文件,应该重新启动网络以使修改生效。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重新启动网络:/etc/rc.d/init.d/network re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