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智能小车的小问题,急。。。。。

楼主:
用什么元件才能检测空瓶子是竖直放置还是倒置放置呢?

网友:
瓶子假如是 380ml 的农夫山泉空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瓶子上绑定一个加速度传感器之类的传感器就可以判断什么姿势。

网友:
接近开关吧

网友:
这要看检测条件,方法很多但要根据实际检测情况来合理选择,脱离了具体情况,楼主的问题没有意义,还是先描述清楚在什么地方、什么状态下进行检测,瓶子的尺寸、材料等都需要讲明。

网友:
如果智能小车象为了避开障碍物那样,来判断瓶子的倒竖,是个很麻烦的事,需要利用视觉方法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