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ADC设置

楼主:
我用的CC2530,在设置ADCCON3=(HAL_ADC_REF_115v|HAL_ADC_DEC_256|HAL_ADC_CHN_TEMP);
之前有定义过:
#define HAL_ADC_REF_115v 0x00
#define HAL_ADC_DEC_256 0x20
#define HAL_ADC_CHN_TEMP 0x0e
但make时总是提示错误信息(使用的是IAR软件):Error 【Pe007】:unrecognized token
然后点击这个错误就会跳到ADCCON3=(HAL_ADC_REF_115v|HAL_ADC_DEC_256|HAL_ADC_CHN_TEMP);这一行
不知道问题出哪了?
请高手能不能帮忙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看起来没问题,最好看看是否有中文的分号。其实这部分协议栈里面是有的,你可以结合看看到底自己那错了

网友:
很简单的办法,将宏定义的值赋值进来吧,别折腾了。
欢迎加入Tinyos学习贴吧
http://tieba.baidu.com/f?kw=tinyos%C4%A3%BF%E9&fr=index&f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