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3中断不能用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1;                                 // 设置P1.0为输出方向
          P1IE |= 0x08;                       // P1.4中断使能
          P1IES |= 0x08;                         // P1.4设置为高低边沿中断
          P1IFG &= ~0x08;                 // P1.4中断标志位清零
          _BIS_SR(LPM4_bits + GIE);             // 进入LPM4中断
          while(1)                                                // 等待中断
          {
          }
}
// 端口1的中断服务历程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01;                              // P1.0 状态翻转
        P1IFG &= ~0x08;                       // P1.4 中断标志清零
}

执行过程中不能把1.3的状态读到单片机里面去!

网友:
while(1)                                                // 等待中断
          {
          }

这是多余的,进入LPM模式后就不会执行这一句

网友:
P1.3口没有设置,要加上拉电阻就好了  ,while (1)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