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GPIO有多少个能做输入的啊?

楼主:
图中的AIN应该表示模拟输入吧?图中的 - 号表示什么意思?9B96的GPIO一共有多少个可以用作输入呢?

网友A:
AIN是ADC的输入通道。模拟的也可以配置为数字。在官方的开放版中PD口都用作LCD屏的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N是ADC的输入通道。模拟的也可以配置为数字。在官方的开放版中PD口都用作LCD屏的控制了
液晶屏 我不用的话,能做输入的大概有多少个呢?用4路adc通道、CAN通信、以太网,基本就这些,其他都不用,不知道其余的GPIO能有多少个可以用作输入。

网友:
GPIO都可以配置为输入,LM3S9B96的话,有9个物理GPIO模块构成,每一个对应一个端口(PortA,PortB......PortJ)。共支持65个可编程输入、输出引脚。除去,4路adc通道、CAN通信、以太网、JTAG等,大概还有50个可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IO 都可以做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