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释一下LM3S8962中CAN通信中FIFO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刚接触LM3S8962 CAN例程中有看不懂尤其是FIFO这

// Initialize the CAN FIFO buffer.
    //
    for(iIdx = 0; iIdx < CAN_FIFO_SIZE; iIdx++)
    {
        g_sCAN.pucBufferTx[iIdx] = iIdx + 0x1;
    }
想问一下这个FIFO缓冲区定义在哪里了?
第一次发帖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找一个下这个g_sCAN全局结构体的定义 位置。
按 F12 或者 ctrl+F 或者 ctrl+shift+f 搜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一直纠结CAN 都忘了 LM3S896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