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lwip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啊?

楼主:
我的板子是LM3S9B96,之前用开发板写了一个LWIP服务器程序,测试良好,又单独写了一个CAN接收程序,测试良好,当把这两个程序整合到一起时,即将CAN收到的数据通过LWIP发送出去的时候,发现,上位机(客户端)就连不上开发板(服务器)了。
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没有冲突的。
你可以将 CAN 部分的代码一步步的加入进去,看到底是加入哪一部分后就不能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冲突的。
你可以将 CAN 部分的代码一步步的加入进去,看到底是加入哪一部分后就不能响应了。
CANMessageGet(CAN0_BASE, 1, &sCANMessage, 0);
这句话注释掉lwip就能正常连接了,一加上这句话,上位机点击连接,main程序就停止运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句话的上下文是什么?
会不会是堆栈不够了。
在 startup.s 里边改大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