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就不动了的一个可能原因

楼主:
最近搞阳初2410的板子,做的U-BOOT1.2.0能从NAND FLASH启动起来了,但是引导内核真是搞怪,前几天还能引导的,这几天又不能引导了,但是这些内核用VIVI都是能引导的,搞得头痛死了,总是死在下面这个地方: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后来发现是频率的问题。因为网上有人也遇到此问题,相关说法如下:
    之后用仿真器追踪内核结果发现:
    start_kernel函数的time_init()中程序进入死循环~~
    我随之进入time_init()
    继续进入        system_timer->init();

    结果发现,我的fclk,pclk都不能得到正确的值,积存器正确,我拿笔都能算出来,可是他就是总出错,所以我一气之下把他们全部写死.
    具体如下:
       在\arch\arm\mach_s3c2410\s3c2410.c 中 搜索 fclk ;
       fclk = s3c2410_get_pll(MPLLCON, xtal);   //这是他原来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200MHZ
            fclk =200*1000*1000 ; // 这是我加的
       在\arch\arm\mach_s3c2410\time.c 中搜索 pclk:
        pclk =   clk_get_rate(clk);         //这是原来的
        pclk = 50*1000*1000;           //这是我加的
       当然这都是根据2410的DATASHEET而定的

       我现在用的是FCLK : HCLK : PCLK  =  1 : 2 : 4 ,所以我分别写死为200M 100M 50M.

看来我的问题差不多也出在这边了,fclk得不到正确的值,由于没有仿真器,只能这么推测了。因为我终端上显示出来的传递参数都没有问题。
我再看了看VIVI,它里面用的就是200M。
2410的U-BOOT原来运行频率是202.8M,后来把U-BOOT的频率改成200M,2.6.20.3的内核和阳初光盘的2.4.18的内核都能稳定地引导了。
修改文件如下:
"board/yangchu2410/smdk2410.c"
#define FCLK_SPEED 1
#if FCLK_SPEED==0  /* Fout = 203MHz, Fin = 12MHz for Audio */
#define M_MDIV 0xC3
#define M_PDIV 0x4
#define M_SDIV 0x1
#elif FCLK_SPEED==1  /* Fout = 202.8MHz */
//#define M_MDIV 0xA1
//#define M_PDIV 0x3
//#define M_SDIV 0x1
#define M_MDIV 0x5c  /* Fout = 200MHz */
#define M_PDIV 0x4
#define M_SDIV 0x0

#endif

下面转载网络上一篇文章:
Boot Loader 调用 Linux 内核的方法是直接跳转到内核的第一条指令处,也即直接跳转到 MEM_START+0x8000 地址处。在跳转时,下列条件要满足:
1. CPU 寄存器的设置:

  • R0=0;
  • R1=机器类型 ID;关于 Machine Type Number,可以参见 linux/arch/arm/tools/mach-types。
  • R2=启动参数标记列表在 RAM 中起始基地址;

2. CPU 模式:

  • 必须禁止中断(IRQs和FIQs);
  • CPU 必须 SVC 模式;

3. Cache 和 MMU 的设置:

  • MMU 必须关闭;
  • 指令 Cache 可以打开也可以关闭;
  • 数据 Cache 必须关闭;

如果用 C 语言,可以像下列示例代码这样来调用内核(U-BOOT的do_bootm_linux()函数的最后一句话):
void (*theKernel)(int zero, int arch, u32 params_addr) = (void (*)(int, int, u32))KERNEL_RAM_BASE;
……
theKernel(0, ARCH_NUMBER, (u32) kernel_params_start);
注意,theKernel()函数调用应该永远不返回的。如果这个调用返回,则说明出错。

关于串口终端
在 boot loader 程序的设计与实现中,没有什么能够比从串口终端正确地收到打印信息能更令人激动了。此外,向串口终端打印信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有效的调试手段。但是,我们经常会碰到串口终端显示乱码或根本没有显示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原因:(1) boot loader 对串口的初始化设置不正确。(2) 运行在 host 端的终端仿真程序对串口的设置不正确,这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和停止位等方面的设置。
此外,有时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在 boot loader 的运行过程中我们可以正确地向串口终端输出信息,但当 boot loader 启动内核后却无法看到内核的启动输出信息。对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 首先请确认你的内核在编译时配置了对串口终端的支持,并配置了正确的串口驱动程序。
(2) 你的 boot loader 对串口的初始化设置可能会和内核对串口的初始化设置不一致。此外,CPU 时钟频率的设置也会影响串口,因此如果 boot loader 和内核对其 CPU 时钟频率的设置不一致,也会使串口终端无法正确显示信息。
(3) 最后,还要确认 boot loader 所用的内核基地址必须和内核映像在编译时所用的运行基地址一致。假设你的内核映像在编译时用的基地址是 0xc0008000,但你的 boot loader 却将它加载到 0xc0010000 处去执行,那么内核映像当然不能正确地执行了。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的思路  大家可以多学习学习  呵呵

网友:
偶然会启动到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就不动了应该怎么办呢?  这里都是每次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