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5除做电度表外,还能做什么?

楼主:
wangfuchong在想办法找他的电子电度表,我就找了一个拆下,里面用的芯片是ADE7755,
这是它的手册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_sheets/ADE7755.pdf
以下是电度表的靓照 :

这款芯片,内部有ADC,有乘法器。
如果有把它作为电度表使用,那么,我们能用它DIY个什么呢?

网友:
单相电度表。我也有一块单相的,里面和你这块差不多,也是ADE7755

网友:
以前我就是干这个的。当然也不是完全干这个。有蛮多这种芯片的其他表。
大批大批的出。我最开始为把这个的精度从0.3降低0.1稳定生产。到深圳呆了49天做实验。
啊啊。

网友A:
这个就是专用做电表的芯片。出来的是脉冲。看你的脉冲常数设置为多少。如果1600,那么有一度电就会出1600个脉冲。就这么简单。就是前面布板很有讲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它的手册后,觉得只能做电表了。

但不知道它的ADC精度有多高?

网友:
好像没说哦。精度还是蛮可以。0.1%都可以做到哦。在于你电路布得好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专用做电表的芯片。出来的是脉冲。看你的脉冲常数设置为多少。如果1600,那么有一度电就会出1600个 ...

那ADE7755如果用于智能插座中测量用电量,跟单片机怎么连接

网友:
ADE7755的CF端有脉冲输出,具体速率与脉冲设置的常数有关 GAIN腿配置脉冲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