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设备接地问题?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一下网络设备(路由器、交换机等)接地若干问题:

1、设备配置三相电源插头,插座也接地了,请问一下电源接地的目的是避雷么?还是其他作用?
2、设备机壳有接地标识;机壳接地的作用是什么?是防止静电么?
3、设备安装到机柜内,如果机柜有接地的话,设备机壳就不用接地了吧?
4、有些网络设备没有自带接地线,应该使用什么类型的接地线?具体如何接地呢?

谢谢大家。

网友:
A1:不是为了避雷,这么简单就解决了避雷,避雷还是“技术”么?接地是为了人身及设备的安全,同时也有防止干扰的作用。
A2:见A1。
A3:必须将设备机壳与机柜接地端相连。
A4:这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
网络设备接地是很重要
在整个网络的协议层面,路由器是网络层,交换机在数据链路层,下面还有物理层,,

就是第四个问题,4、有些网络设备没有自带接地线,应该使用什么类型的接地线?具体如何接地呢?

没有带就不接了,,只要不是放在室外。其他底层设备只要接地良好,两头的设备如网桥,集线器之类的保证接地良好。并且与之使用的交流电路零线,相线,地线连接可靠正规,雷击也是其他设备,,路由器、交换机等雷击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