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电子,

楼主:
汽车的档位信号,如何送入处理器哦,就前进挡和倒车档两个信号,,需要什么具体电路,,求助!!!

网友:
不清楚诶

网友:
如果是高档轿车轿车可以从总线上取,无总线的车型只能从信号指示方面间接解决,直接取信号需要加开关,这个若非足够熟悉汽车结构是行不通的。

网友:
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这个是个问题关注中,顶

网友:
先说清楚项目背景,你这个问题太含糊了。如果是做EMS或者TCU或者ODO的不会问这种问题。简单来说你可以从EMS或者TCU获得,自己做的话就看你用在哪辆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