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D90求助

楼主:
大侠们:
          偶从来没搞过TI的ARM之类的嵌入式,现在我手头上有一块LM3S9D90的板子,留出了JTAG口和UART0口,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我从TI官网下载的LM3S9D90评估板的cd中,其中sourcery codebench在按照过程中需要license,按照提示在网站去注册,但是成功注册后,依然无法搞定license。但是有给我提醒“You do not have a subscription or evaluation for Sourcery CodeBench for Stellaris EABI hosted on IA32 Windows. 之后好不容易在官网下载了一个“target.lic"文件,但是提示"Could not create directory C:\Program Files (x86)\CodeSourcery\Sourcery_CodeBench_for_Stellaris_EABI\license\arm-stellaris-eabi"是什么情况?
2.目前我现有的LM3S9D90板子没有任何外设,我猜之前这么设计的是因为用LM3S9D90内部的FALSH 及晶振,我能直接用过UART(不通过JTAG)进行下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S9D90
为什么要用 sourcery codebench 呢?
可以用 MDK IAR 之类的。
能直接通过 UART ,不过有点麻烦。

网友:
TI官方网站给的LM3S9D90的CD里面提供的是Sourcery codebench。 我发现TI的Sourcery codebench安装和在Mentor Graphics的官方网站上下载的不一样,官网下载的很容易安装好license,但是TI的安装License,总是提示:The license was installed correctly, but is invalid. Error is: No Such Feature Exists (-5,3037)。 对分别进入两个版本的sourcery Codebench,发现在创建C Project时,在选择处理器时,TI提供的软件做了特别处理,里面只提供了LM3系列的MCU选择, 而官网的提供了AMD,Intel所有32位,64位的处理器选择。
现在我怎么找到配TI的Sourcery codebench 的Lic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来没有用过 Sourcery codebench.
如果你可以在 windows 平台开发,还是建议用 MDK 或 IAR 这样有很多支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