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P升级程序的疑惑

楼主:
最近在学习MSP430的在线升级。方式是这样的:MSP430与无线WIFI芯片通过UART通讯,升级文件有上位机软件通过TCP/IP协议发送给无线WIFI芯片,再通过UART发送给MSP430。

预先修改了lnk430F5309.xcl

// Constant data
-Z(CONST)DATA16_C,DATA16_ID,TLS16_ID,DIFUNCT,CHECKSUM=A7FF-FF7F

// Code
-Z(CODE)UPDATECODE=A000-A7FF      // 升级程序
-Z(CODE)CSTART,ISR_CODE,CODE_ID=A7FF-FF7F
-P(CODE)CODE=A7FF-FF7F                //应用程序
-Z(CODE)MYRESET=FF7C-FF7D        //升级标志
-Z(CODE)MYCHECK=FF7E-FF7F         //升级成功标志  (因为无外置大容量EEPROM不得不加的)

// Interrupt vectors
-Z(CODE)INTVEC=FF80-FFFF
-Z(CODE)RESET=FFFE-FFFF

MSP430启动后执行代码
void main( void )@"UPDATECODE"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f(*(unsigned int*)UPDATEADDR==0xFFFF)update();

  Application();
  while(1);
}

update.c如下
__monitor void update(void)@"UPDATECODE"
{
    if(OU_check())
    {
        OU_gsServerStart();
    }
    OU_gsUpdate(); }

void OU_gsServerStart(void)@"UPDATECODE"
{
    OU_sendstr("at\r");
    delay_ms(100);
}

char OU_check(void)@"UPDATECODE"
{
    if(*(unsigned int *)UPDATESUCESS==0xFFFF)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问题如下:
OU_gsServerStart 中“at\r”作为const类型 是存储在应用程序空间CODE下 还是升级程序空间UPDATECODE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这么久都没人回答, 不过我自己解决了。默认const是存于"CODE"中即A7FF-FF7F(因为-Z(CONST)DATA16_C,DATA16_ID,TLS16_ID,DIFUNCT,CHECKSUM=A7FF-FF7F)。为了让升级程序里的CONST类型存于“UPDATECODE‘中,lnk430F5309.xcl中添加:
-Z(CONST)UPDATEDATA=A000-A7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没什么 等写完了贴上代码 希望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期待着

网友:
msp430f5串口升级

楼主,能不能共享下你的工程?
updata跟app
谢谢!

网友B:
我的qq:810848280最近也在搞这个升级,头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

网友:
能把你的工程发给我吗,谢谢。
最近也在搞升级,真是头大啊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今天用到了,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
希望楼主分享工程,最近我也在学习430的在线升级,感谢 邮箱:550976964@qq.com

网友:
楼主代码谢谢han20140806@163.com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2688-1-1.html  iap升级的代码能分享下么etolang@gmail.com 谢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共享下你的工程?xw19888@163.com。可以有偿服务!谢谢

网友:
兄弟,能分享下代码吗》??

网友C:
有头有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头有尾!!!!!

楼主的代码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qq:810848280最近也在搞这个升级,头大

搞定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