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神奇的电路接法,有木有看懂呢?

楼主:
现在拿到一个板子,7805的,接地端是运放的输出端。这样接的,没有看懂,求讲解!!!

网友:
电路时测绘出来的么

网友:
电路是错的。
7805的接地脚被垫起来是可以的,这样将输出垫高电平+5V的电压。

网友:
这样做的意义,我不清楚,如果给个偏置还有可能,下面的图有2V的偏压

网友:
不建议这种使用方法!

网友:
这种电路没有神奇的,弄巧成拙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7805这样用带负载能力会不行吧。
根据各位的分析为了降纹波,应该直接上LDO。
如果为了省LDO的钱,7805这样做估计是廉价的做法。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等效当然讲的通,,实际效果,除了降低纹波,还有什么特点,给大家好好讲讲哦
试验这个电路的带载能力如何,,负载多大时纹波到底能降多少,,

网友:
我很想知道那个op负反馈上接上电阻r和电容c做什么用啊??不懂啊,小学生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