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定时刻输入数据的采样

楼主(2013-05-22):
关于不定时刻输入数据的采样
求教对于不定时刻传入的数据何采样。比如一个串行序列检测器,第一个数据是在复位后一秒后才手动输入,第二个数据在3秒后输入,第四个5秒后输入。。。。,总之,数据输入的时刻不定,对于这样的数据该如何采样
如何
检测器

网友A:
这个没关糸,采样时钟大于数据时钟2倍即
可,就可以不漏采信号,这是数据通信原珏
的基础。

楼主:
你用一个高速时钟来读取数据(这样可以保证数据不会漏掉),当你要手动输入时给一个使能信号,将数据存入一个足够深度的FIFO中,当FIFO存满后,你再读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