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V5与MSP430F5529开发板连接问题

楼主:
我是刚刚接触这一开发环境与软件的,在学习例程的过程中。我发现无法将程序下载开发板而且是编译的环节就出现了问题。

编译显示出错:
Debug Assertion Failed!
File: isctype.c Line: 67
Expression (unsigned) (c+1) <=256
我选择VS2010进行调试修改,但是错误的文件不是我所编译的程序,而是ccsv5的安装根目录下的cl430.exe
不可改动,只能显示反编译。

这一问题是否跟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相关呢?还是其他的原因。。紧急求解答!!感谢各位!!

网友:
win7 64位可以运行CCSv5。有截图和相关的工程设置吗?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软件没有安装好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  终于找到你了!!!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呗
https://home.eeworld.com.cn/my/l ... .php%3Ftid%3D417890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