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师,师兄师姐帮帮忙·给解答一下小弟的疑问吧!!!感激不尽!

楼主:
#include //g2553.h>
void Clocks_Config(void)  //时钟配置
{
//  if (CALBC1_1MHZ==0xFF||CALDCO_1MHZ==0xFF)
//  FaultRoutine();         //如果校准数据被擦除,则运行 FaultRoutine()
  BCSCTL1=CALBC1_1MHZ;   //设定范围
  //BCSCTL1&=~BIT6;   //LFXT1 模式选择:低频模式(Low-frequency mode)
  DCOCTL=CALDCO_1MHZ;                         // 设定DCO步长+调制
  BCSCTL3|= LFXT1S_2;              // LFXT1 = VLO = 12KHz
  IFG1&=~OFIFG;                     //清除OSC故障标志(OSCFault flag)
  BCSCTL2|=SELM_0+DIVM_3+DIVS_3; // DCO = 12MHz,MCLK = DCO/8,SMCLK //= DCO/8
}

void TimerA0_Config(void)  //0.5Hz 5250   1Hz 10500
{
  CCR0=320;  //10500-7500;  //1)/1000;            //每秒产生1次中断
  TACTL|=TASSEL_1+MC_1;   //时钟源:ACLK,计数模式:增计数
  CCTL0|=CCIE;             //模块0中断使能
  //P1OUT^=BIT6;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TIMERA0_VECTOR   //定时中断向量声明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Timer A0 1s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
        static int count=0;
        count++;
        //P1OUT^=BIT6;
        if(count>=110){
                count=0;
            P1OUT^=BIT6;
      }
}

//#include
void main()
{
  //Watchdog_Config();  //"看门狗"配置
  Clocks_Config();    //时钟配置
// GPIO_Config();     //GPIO配置,P1.0-液晶串行数据输出,P1.1-液晶时钟输出//P1.2上升沿中断使能
  TimerA0_Config();   //"TimerA0"配置,产生1s定时中断
// init_lcd ();         //LCD配置
  P1DIR|=BIT0+BIT6;
  P1OUT&=~BIT0;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我想让这个程序通过实现LED2一秒亮一秒灭,我应该怎么去改CCR0=320和static int count=0;
        count++;
        //P1OUT^=BIT6;
        if(count>=110){
                count=0;
            P1OUT^=BIT6;里面的值

网友:
12K=12000,因此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TIMERA0_VECTOR   //定时中断向量声明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Timer A0 1s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
       CCR0 += 12000;

        P1OUT^=BIT6;
}
count可以不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正解,不过建议将ACLK分频,这样CCR0的值就可以设的小一点

网友:
老师让我改count里面的数值和ccr0=?的数值达到1s闪烁一秒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QQ号多少,我可以详细问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