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内核的ftrace调试接口的技巧

楼主:
    Linux内核的调试接口太多了,始终找不到一个方便的,直到遇到了ftrace,它简单的使用文件系统作为接口,不需要安装任何用户态程序,和杂乱的发行版毫无关系,这正合我意,相比SystemTap等复杂的前置设置等调试手段,简直棒极了。

    使用文件系统作为接口的优势自然不必多说,它可以将任意复杂的操作映射到既有的简单的读,写,控制,打开,关闭等简单操作上,ftrace的另一个妙点在于其动态二进制修正技术。其实kprobe也是使用了二进制修正技术,然而它做的很硬,而ftrace则使用了GCC内置的mcount机制,通过重载mcount函数来完成对任意函数调用的统计。
    mcount机制是GCC的一个特性,在任何函数调用时,会纪录关于该函数的一些信息。比如以下的程序:
    mcount.c:
    #include
    void mcount()
    {
    printf("@@@@\n");
    }
    gcc -c mcount.c
    main.c
    #include
    #include
    extern void mcount(void);
    void b(int i)
    {
    printf("b:%d\n", i);
    }
    int a(int i)
    {
    b(i);
    return 3;
    }
    int main()
    {
    int i = 3;
    int k = a(i);
    return k;
    }
    gcc -c main.c -pg
    gcc mcount.o main.o -o test
    执行test则会发现每个函数调用都会打印出@@@这说明我们重载mcount成功了。如果能将mcount做成一个只执行ret的stub函数,或者连call mcount一起都执行nop的stub,那么相当于没有这个mcount函数,如果某个时间用户启用了ftrace,则将上述stub替换为真正的trace函数,那不就可以动态开启/关闭trace功能了么?Linuxkernel正是这么做的。要想这么做,stub函数要做的足够灵活,以上面的mcount.c/main.c为例,一个比较灵活但不绝对灵活的设计框架如下:
    char code[]= {0xc3, 0x90, 0x90...} //0xc3为直接ret
    voidmcount()
    {
    int(*pf)(void);
    pf =&code[0];
    pf();
    }
如果用户开启了trace,则将code进行替换,替换成call real_func的操作码,而real_func不止一个固定的函数,而是可以register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任意替换trace函数进而实现任意的trace风格了。Linux内核的做法比我这个要灵活的多,通过回调func的机制,它甚至可以画出一副函数调用图,十分强大。顺便说一句,trace回调函数的实现利用了内核编译时产生的内核函数位置表,它的条目就是函数名和位置这一对映射,trace回调函数会根据当前的地址查到函数名。
我上述的框架只是一个框架,如果你真的去编译运行了,会发现出现了恶心的segment fault,这是因为如今大多数的内核都实施了datasection不可执行,text section不可写的保护功能,如果你硬要那么做,会出现通用保护异常,因此还要做大量的链接脚本的工作。
    ftrace的核心在于利用了mcount机制以及文件系统机制,它的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挂载debugfs,你就可以任意调试了:
    mount -tdebugfs debugfs /debug
    然后进入/debug/tracing目录,检查available_tracers,看看你当前的kernel支持的trace功能都有哪些,如果有function,说明你的内核支持函数跟踪功能,ftrace支持过滤功能,比如按照内核函数过滤,按照进程过滤。下面是对于一个长ping的trace结果片断:
    0)              |  sys_socketcall() {
    0)              |    copy_from_user() {
    0)               |      _copy_from_user() {
    0)  0.137 us    |        _cond_resched();
    0)  0.457 us    |      }
    0)  0.806 us    |    }
    0)  0.130 us    |    audit_socketcall();
    0)               |    sys_recvmsg() {
    0)               |      sockfd_lookup_light() {
    0)  0.228 us    |        fget_light();
    0)  0.558 us    |      }
    0)               |      __sys_recvmsg() {
    0)               |        _copy_from_user() {
    0)  0.130 us    |         _cond_resched();
    0)  0.405 us    |        }
    0)               |        verify_iovec() {
    0)               |          _copy_from_user() {
    0)  0.129 us    |            _cond_resched();
    0)  0.429 us    |          }
    0)  0.736 us    |        }
    0)               |        sock_recvmsg() {
    0)               |          security_socket_recvmsg() {
    0)               |            apparmor_socket_recvmsg() {
    0)  0.179 us    |              aa_revalidate_sk();
    0)   0.482us    |            }
    0)  0.945 us    |          }
    0)  0.210 us    |          sock_update_classid();
    0)              |          inet_recvmsg() {
不光可以绘制出函数调用图,其计时统计信息对于性能分析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参考:http://emb.sunplusedu.com
    ftrace很强大,不需要你对系统做任何额外的配置,不需要安装额外的软件,直接使用文件系统接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