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电台控制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在做电台远程控制,将笔记本(戴尔)或嵌入式开发板(arm11,飞凌嵌入式的OK6410)的音频输出(耳机插孔)接到电台音频输入端,中间加了1个600:600的音频隔离变压器,然后笔记本(戴尔)或嵌入式开发板(arm11,飞凌嵌入式的OK6410)播放音乐,使用AM方式发射,然后用收音机接收电台发射的声音信号。电台是艾科慕的IC-M700TY,出现了如下问题:
      1、当用笔记本(戴尔)播放时,收音机收到的声音是正常的,很清晰;
      2、当用嵌入式开发板播放时,噪声非常大,很不清晰。
      这两种情况电路是一样的,为什么嵌入式开发板就不能正常播放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并给出解决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
小问题,将音频衰减一下就行。要是还不能解决,我去帮你,只用报销路费就行,顺便把你的设备升级一下

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效果

网友:
干扰问题没考虑好吧?

顺便问个问题,两端带磁环的音频线什么场合才需要?

网友:
以前计划过用电脑控制FM自动发射自动播放甚至自动电话应答
现在FM发射机没地方安装,更没计划了

网友:
之前用树莓派做过FM发射,实验结果受CPU影响,CPU占用一高,就接收不到声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销路费没有问题啊,包吃包住!
能给出解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我已经做了屏蔽了,而且开发板不连电台,电台发射时听开发板音频输出端的声音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AM调制,最大为1,越小时,线性越好。

网友:
那你先不要接入发射机,先把嵌入式开发板的音频输出直接用耳机听听或者接到一个正常的音频放大器听听看是怎么样的。

网友:
应是带宽的问题

如耳机,本身是一个低通,对高频没有响应,但高频进入电台发射时,会产生调制,也就是混频,产生不是音频的音频,混频后的频谱正好在音频段,肯定音质不好,因此在进入电台发射前加一级低通,

网友:
“噪声非常大,很不清晰”需要确定一下是什么样的噪声?

如果是因为调制过度,那降低开发板的输出电平即可;

如果是因为开发板引入了数字方波的寄生调制那就要做屏蔽或隔离处理。

楼主把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