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外设驱动怎么安装?

楼主:
求指点啊安装一个小时了还是木有办法build。。。。我觉得可能是我没会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什么 IDE 呢?
之前没用过 MCU 吧?
这个库不需要安装,解压后,可以填加 .lib 文件或者直接添加源文件。
你可以直接打开 StellarisWare 例程,在里边修改自己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