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IIC 求教

楼主:
我用的是MC9S12HY48的16位单片机,用硬件自带的IIC模块,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发送完一个字节后,检测IBSR_IBIF=1,不通过
下面是我的程序

/*
**************************************************************
** name    :  IIC_Init();
** function:
** paramage
**************************************************************
*/
void  IIC_Init() {

    PTSRR |= 0x02;       // IIC_SDA--PR5   IIC_SCL -- PR6

          IIC_IBCR &= (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0x40U; /* Disable interrupts before change */
          /* IIC_IBSR: IBIF=1 */
          IIC_IBSR |= (unsigned char)0x02U;    /*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
          /* IIC_IBFD: IBC7=0,IBC6=0,IBC5=0,IBC4=1,IBC3=0,IBC2=1,IBC1=0,IBC0=0 */
          IIC_IBFD = 0x14U;                    /* Timing setting */
          /* IIC_IBCR2: GCEN=0,ADTYPE=0,ADR10=0,ADR9=0,ADR8=0 */
          IIC_IBCR2 = 0x00U;
          /* IIC_IBAD: ADR7=0,ADR6=0,ADR5=0,ADR4=0,ADR3=0,ADR2=0,ADR1=0 */
          IIC_IBAD = 0x00U;                    /* Slave address setting */
          /* IIC_IBCR: IBEN=1 */
          IIC_IBCR |= (unsigned char)0x80U;    /* Enable the module */
          /* IIC_IBCR: IBEN=1,IBIE=0,MS_SL=0,TX_RX=0,TXAK=0,RSTA=0,IBSWAI=0 */
          IIC_IBCR = 0x80U;                    /* Control register setting */
          /* ### */
}

uint8 IIC_Check_ACK() {

    uint8   ErrTime = 250;

    while(IIC_IBSR_RXAK==1) {

        ErrTime--;
        if(!ErrTime)
          return 1;
    }

    return  0;
}

uint8  IIC_Write_Byte(uint8  slaAddr, uint8 subAddr, uint8 tdata) {

    uint8   status = 0;
    uint8   ErrTime = 250;

    IIC_IBCR_TXAK = 0;
    IIC_IBCR_TX_RX = 1;

    IIC_Start();
    while(!IIC_IBSR_IBB);
    /*
    IIC_Send_Data(slaAddr & 0xfe);
    IIC_Check_ACK();

    IIC_Send_Data(subAddr);
    IIC_Check_ACK();

    IIC_Send_Data(tdata);
    IIC_Check_ACK();*/
    IIC_IBSR_IBIF = 1;

    IIC_IBDR = slaAddr & 0xfe;
    while(IIC_IBSR_IBIF==0);
    //IIC_IBSR_IBIF = 1;
    //while(IIC_IBSR_RXAK==1);
    IIC_Check_ACK();

    IIC_IBSR_IBIF = 1;
    IIC_IBDR = subAddr;
    while(IIC_IBSR_IBIF==0);
    //IIC_IBSR_IBIF = 1;
    //while(IIC_IBSR_RXAK==1);
    IIC_Check_ACK();

    IIC_IBSR_IBIF = 1;
    IIC_IBDR = tdata;
    while(IIC_IBSR_IBIF==0);
    //IIC_IBSR_IBIF = 1;
    //while(IIC_IBSR_RXAK==1);
    IIC_Check_ACK();

    IIC_Stop();

    return  1;
}

/*
**************************************************************
** name    :  IIC_Read_Byte();
** function:  IIC bus 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age:  slaAddr --> IIC设备的器件地址
              subAddr --> IIC设备的内部存储地址
              tdata   --> 主机要写入IIC设备的数据
**************************************************************
*/
uint8  IIC_Read_Byte(uint8 slaAddr, uint8 subAddr, uint8 *rx_data) {

    uint8   ErrTime = 250;

    IIC_Init();

    IIC_IBCR_TXAK = 0;            // 主机接收数据后不应答
    IIC_IBCR_TX_RX = 1;           // IIC主机发送模式

    IIC_Start();                  // IIC bus start
    while(!IIC_IBSR_IBB);         // IIC bus inter busy status

    PTU |= 1<<2;
    IIC_IBSR_IBIF = 1;
    IIC_IBDR = slaAddr & 0xfe;    // transmit Slave Address
    while(IIC_IBSR_IBIF==0);      // wait for transmit over A BYTE
    //IIC_IBSR_IBIF = 1;            // 清零 IBIF 标志 等待下次接收
    IIC_Check_ACK();              // 检测从机发回的校验值

    PTU |= 1<<1;

    IIC_IBSR_IBIF = 1;

    IIC_IBDR = subAddr;

    while(IIC_IBSR_IBIF==0);      //
    //IIC_IBSR_IBIF = 1;
    IIC_Check_ACK();

    IIC_IBCR_RSTA = 1;            // RSTA=1, IIC bus 重新开始

    IIC_IBSR_IBIF = 1;
    IIC_IBDR = slaAddr | 0x01;    // 从机地址, 处于Read模式下

    while(IIC_IBSR_IBIF==0);
    //IIC_IBSR_IBIF = 1;
    IIC_Check_ACK();

    IIC_IBCR_TX_RX = 0;           // 主机接收数据
    IIC_IBSR_IBIF = 1;

    *rx_data = IIC_IBDR;          // 读出IIC_IBDR,等待接收数据

    while(IIC_IBSR_IBIF==0)
    {
        ErrTime --;
        if(ErrTime==0)
            return  1;
    }
    IIC_IBSR_IBIF = 1;
    *rx_data = IIC_IBDR;

    PTU |= 1<<4;

    IIC_IBCR_TXAK = 1;

    IIC_Stop();

    *rx_data = IIC_IBDR;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