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PCB是用什么工艺制作的

楼主:
求助这个PCB是用什么工艺制作的

能看到PCB的线路 但外面的那一层黑绿色的是什么呢?文字的印刷有突起感 金色的 这是一种什么工艺呢?哪里可以做这种工艺?一般的PCB加工厂是否可以?

网友:
黑绿色是黑色阻焊剂?

网友:
这不是什么特殊的工艺,只是颜色不同。做PCB时,只要你指定用什么颜色就可以了。

有的PCB板厂,对于用户指定颜色的,要加收费用,有的不用加收费。

网友:
不光文字有突出感,焊盘也有突出感.

网友:
铜层厚度增加。
黑绿色阻焊。
镀金工艺。

效果就是你图中那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确实是的。。。

网友:
哥们!正如版主所说墨绿色阻焊油墨,铜厚做到2安士,文字不是印刷的,是做在线路层上,并在阻焊层开窗,看起来像是金属字。就是这个效果。对于板厂来说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愧是专业生产PCB的!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发了一论坛私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做在线路层上,并在阻焊层开窗,看起来像是金属字。"这个太复杂了,将文字直接用成焊盘,大家都省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PCB版图设计好后,发给PCB厂时注明,板子是绿油,红油,白油,黑油,,
除绿油外,其他颜色的要另外收费。一般设计成黑油的,貌似有防抄板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做什么颜色都防不了抄板!抄板是一层一层的抄,抄完字符,把阻焊油墨磨掉(用砂纸什么的),再抄线路!请问什么颜色的会磨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防抄板,是貌似呀,,没有肯定地说一定防止。偶知道抄板是先打磨的。无须激动哦

请问什么颜色的会磨不动?曰:不知道哦
呵呵,麻烦smart-pcb 专业生产PCB的,,顺便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