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 fpga 配置电路的问题,有一点困惑,请帮我看看~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xinlinx主动串行的配置电路。在这个电路里,左侧的XCF02SVO20C配置芯片的VCCO,VCCJ都连接到3.3V电源,这样该配置芯片的I/O电平都是3.3V,所以他的CLK.CE等角都是3.3的标准;右侧的FPGA芯片XC3S400的VCCAUX电平为2.5V,所以他的CCLK,DONE管脚为2.5V标准。相关信息我查过他们都手册。现在我的问题是这两对儿管脚为什么会如图直接连接,图中的上拉电阻为什么接2.5V而不是3.3V?   是不是这个原理图有错误?FPGA硬件电路我刚接触,可能理解的不好,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的图上传一下 现在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rry,刚刚注册的论坛,还不太会用~

网友:
已经上传了 期待大家解答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 和 PROM可以自适应3.3V的IO电平以及JTAG电平,但是需要添加外部限流电阻。

在FPGA 的TMS、TCK、TDI三个输入端串接一个68欧姆的电阻。

Vccaux2.5V接一个83欧姆电阻到地即可。

以上文字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在FPGA 的TMS、TCK、TDI三个输入端串接一个68欧姆的电阻“这个我知道,手册里有给,但是如图中的CCLK,DONE(2.5V=VCCAUX),CLK.CE(3.3V)就直接相联了,加的上拉电阻还是2.5V的。所以这点还是不明白怎么实现的,你所说的”Vccaux2.5V接一个83欧姆电阻到地即可“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就是把配置芯片FLASH的VCCO也接上2.5V,这样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发帖是因为这个电路里的接法我不太明白~,一定有原因的。

网友:
参考DATASHEET的配置ROM,应该上拉到
2.5v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