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散热器 ----- 之一

楼主:
我手里的散热器,多数是拣垃圾、或在拣垃圾者手中得来的,少数是买的新品。

先上一个拣垃圾者手中得来的:
(原来手中有8个这样的散热器,刚才看了看发现还有六个,忘了那两个是被小孩卖垃圾了还是用着了)

网友A:
那上面的管子是过去的进口正品管,质量很棒!!

一个是密西哥的MOTOROLA生产的MTM15N20   ----    15A,200V的N沟道MOSFET

一个是SGS-THOMSON的BUT90   ----   200V,50A(120A)的NPN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上面的管子是过去的进口正品管,质量很棒!!

一个是密西哥的MOTOROLA生产的MTM15N20   ----    15A,200V的N沟道MOSFET

一个是SGS-THOMSON的BUT90   ----   200V,50A(120A)的NPN三极管
看起来挺有年代感 呵呵

网友:
这么大的散热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个月,我用过做样机用的散热器,电子商城买新的200mm长的,5元一个,,回来后,截断,打孔,,和dontium 用的一样宽的。

网友:
找个相机,拍个照片,晒晒俺的散热器,,

网友:
放在图纸上,照的是黑白色的,还以为相机有问题呢,,

那个长条,是上个月做样机截剩下的,,整根长200毫米,5元一个,批量估计3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个太薄了,重量肯定比不过我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买过全铜的小散热片用来给电源散热
怪自己当时考虑不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全铜的?呵呵,什么产品,这么下本钱,,不过没办法,散热器的成本有时可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需求,加了其他的器件,比计划的电流要大,冬天调试,开久了就断电,不同的室温还有影响,后来发现是芯片热保护了,没办法只能用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