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TLC2543驱动与仿真演示

楼主:
/************文件Sbit.h***********************************/
TLC2543完美驱动程序
/*把所有要用到的sbit都放到该文件                  */
/*在要引用该文件定义寄存器端口的文件里包含该文件。*/
sbit EOC=P2^0;
sbit CLK=P2^1;
sbit SDI=P2^2;
sbit SDO=P2^3;
sbit  CS=P2^4;
/*******************************文件Tlc2543.h***************************************/
/*  tlc2543功能实现文件,只需要通过端口参数传递即可实现
    即调用 Tlc2543(端口号)                            */

#include"Sbit.h"  //调用自定义寄存器头文件
unsigned int Tlc2543(unsigned char port)
{
unsigned char i=0;    //定义时候初始化变量有助于压缩内存
unsigned int ad=0;   //初始化输出存储变量
CS=0;  //操作开始
CLK=0;
port<<=4;
port<<=4;
for(i=0;i<12;i++)
{ ad<<=1;          //空出最低位
   ad|=SDO;  //在下降沿取出输出数据寄存器的值
   SDI=(port&0x80);  // 取出最高位在上升沿发送到数据输入寄存器
   CLK=1; //上升沿
   port<<=1;
   CLK=0;   //下降沿
}
while(!EOC) continue; //转换结束后再进入下一轮扫描。
return (ad);
}

/************************main函数************************************/
#include
#include"Tlc2543.h"
unsigned char n;
void main()
{
Tlc2543(n);
}
/********************************************************************/
上面是我收藏在云笔记里的内容。可以直接调用的,只需要给出端口号,直接返回转换的数值,很好用,目前是网上结构最简的TLC2543驱动。
下面添加上我的仿真文件,这个是以前的版本,如果需要换成上面新的驱动,直接换掉就行了。 adc2543.rar (25.36 KB, 下载次数: 98) adc2543.rar (25.36 KB, 下载次数: 98)
完美TLC2543是上面粘贴代码的C文件。

网友:
万分感谢。哈哈。谢谢楼主啦

网友:
谢楼主了,想看看能实现我想要的不!

网友:
return (ad);返回的值如何转换成电压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等会去试试

网友:
不能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