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控制9B92 PWM的相位呢?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块9B92的开发板,想用两路PWM发生器来产生四路PWM波,其中每路PWM产生的两路PWM波是反相的,而两路PWM发生器之间的PWM波有一定的相位要求,请问该如何调相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一个发生器的可以采用带死区来设计。
两个发生器之前的考虑用延时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两个发生器之间的延时是在PWMGenEnable()之间加入延时函数还是在PWMSyncTimeBase在()之间呢?附上我的源码: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
GPIOPinConfigure(GPIO_PJ0_PWM0);
GPIOPinConfigure(GPIO_PJ1_PWM1);
GPIOPinTypePWM(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0);
GPIOPinTypePWM(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1);

GPIOPinConfigure(GPIO_PH0_PWM2);
GPIOPinConfigure(GPIO_PH1_PWM3);
GPIOPinTypePWM(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0);
GPIOPinTypePWM(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1);

    PWMGenConfigure(PWM_BASE,PWM_GEN_0,PWM_GEN_MODE_DOWN|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0,32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0,159);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1,159);

PWMGenConfigure(PWM_BASE, PWM_GEN_1, PWM_GEN_MODE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1, 32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2,159);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3,159);

PWMOutputInvert(PWM_BASE,PWM_OUT_1_BIT,true);
PWMOutputInvert(PWM_BASE,PWM_OUT_3_BIT,true);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true);

PWMGenEnable(PWM_BASE,PWM_GEN_0);

PWMGenEnable(PWM_BASE,PWM_GEN_1);

PWMSyncTimeBase(PWM_BASE,PWM_GEN_0_BIT);
PWMSyncTimeBase(PWM_BASE,PWM_GEN_1_BIT);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