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57 中的mcbsp模拟成spi若干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是菜鸟,想用TI的TMS320SEVM6457上的MCBSP设置成spi串口,和ARM通信,我是主,我按照文档上说的MCBSP初始化成spi的步骤配置好寄存器(步骤见图),现在遇到问题我已经调了一个星期解决不了:
如果我把SPCR寄存器中的GRST始终置零,则最终DX,FSX,CLKX三个管脚在示波器中的波形都正常,但是因为GRST是使能用于分频的SRGR寄存器中的CLKDV位的,所以这样设置就不能分频,频率太高没用;
但是如果我在第三步把GRST置一,则不知道为什么最终就是三个管脚什么信号也没有,示波器上只能捕捉一个瞬时的信号,时钟看起来是对的,但是FSX和DX还没产生数据就没了,三个管脚就没信号了,请问哪位大侠能帮我解答,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CSL_McbspHandle       hMcbsp;

#define WAIT_FOR_2_CLK  do {                                   \
                            volatile int delayCnt = 2;      \
                            while(delayCnt > 0) --delayCnt; \
                           }while (0)
void DSP_MCBSP_Init()
{

        CSL_McbspObj        mcbspObj;
    CSL_Status            status;
    CSL_McbspConfig MyConfig;
    CSL_BitMask16        ctrlMask;
    MyConfig.SPCR=0x02001000;
    MyConfig.RCR=0x7f050000;
    MyConfig.XCR=0x00050000;
    MyConfig.SRGR=0x20001350;
    MyConfig.MCR= 0x00000000;
    MyConfig.RCERE0=0x00000000;
    MyConfig.RCERE1=0x00000000;
    MyConfig.RCERE2=0x00000000;
    MyConfig.RCERE3=0x00000000;
    MyConfig.XCERE0=0x00000000;
    MyConfig.XCERE1=0x00000000;
    MyConfig.XCERE2=0x00000000;
    MyConfig.XCERE3=0x00000000;
    MyConfig.PCR=0x00000A0C;

    memset (&mcbspObj, 0, sizeof(CSL_McbspObj));

        CSL_mcbspInit (NULL);
        hMcbsp = CSL_mcbspOpen (&mcbspObj, CSL_MCBSP_0, NULL, &status);
        ctrlMask=0;
        ctrlMask = CSL_MCBSP_CTRL_RX_DISABLE
                       | CSL_MCBSP_CTRL_TX_DISABLE
                       | CSL_MCBSP_CTRL_FSYNC_DISABLE   //GAI
                       | CSL_MCBSP_CTRL_SRG_DISABLE;       //GAI(5-22 9:16)
            CSL_mcbspHwControl (hMcbsp, CSL_MCBSP_CMD_RESET_CONTROL, &ctrlMask);
            WAIT_FOR_2_CLK;
         status = CSL_mcbspHwSetupRaw (hMcbsp, &MyConfig);
         WAIT_FOR_2_CLK;

         WAIT_FOR_2_CLK;
         ctrlMask =0;
        hMcbsp->regs->SPCR =0x02E01000;//GRST=1
         WAIT_FOR_2_CLK;
        hMcbsp->regs->SPCR =0x02401000;
         WAIT_FOR_2_CLK;
        hMcbsp->regs->SPCR =0x02411001;//XRST=RRST=1
         WAIT_FOR_2_CLK;

}
void         DSP_MCBSP_Write()
{
        int a=5;
         while(1)
  {
                        CSL_mcbspWrite (hMcbsp, CSL_MCBSP_WORDLEN_8, &a);

            }
}
void main()
{
        //int a;
        DSP_MCBSP_Init();
        DSP_MCBSP_Write();
}

MCBSP配置成SPI的步骤

MCBSP配置成SPI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