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 DIY By ddllxxrr 周报告汇总

楼主:
我的报警器最关键的除了CPU自然是传感器和执行部分了。

传感器我选MQ-5

一、概述
    QM-N5型气敏元件是以金属氧化物SnO2为主体材料的N型半导体气敏元件,当元件接触还原性气体时,其电导率随气体浓度的增加而迅速升高。
二、特点
    1、 用于可燃性气体的检测(CH4、C4H10、H2等)
    2、 灵敏度高
    3、 响应速度快
    4、 输出信号大
    5、 寿命长,工作稳定可靠
三、技术指标
加热电压(Vh
ACDC 5±0.2V
响应时间(trec)
10S
回路电压(Vc
最大DC 24V
恢复时间(trec)
30S
负载电阴(Rl
2KΩ
元件功耗
0.7W
清洁空气中电阻Ra
2000 KΩ
检测范围
50—10000ppm
灵敏度(S=Ra/Rdg
4(1000ppmC4H10)
使用寿命

执行部分我选择气体电磁阀:

燃气电磁阀:又名燃气紧急切断阀
  燃气电磁阀是适用于城市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多种煤气为加热燃烧介质管路做二位式通断切换,进行温度自动控制的执行机构。它广泛应用于纺织业、印刷业的煤气热定型和玻璃、灯泡业的窑炉加热及其它行业的煤气加热自控系统。
  燃气电磁阀,是燃气管道的安全紧急切断装置。它可与燃气泄漏报警系统连接或与消防及其他智能报警控制终端模块等连接,实现现场或远程自动/手动紧急切断气源,确保用气安全。当发生有害的强烈震动时,阀门会自动关闭。开阀须经人工干预,手动开启,满足安全管理规范,符合事故处理特点.
  电磁阀的防爆性能符合GB3836.1-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3838.9-200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9部分:浇封型"m"》的规定制成浇封型结构,防爆标志为Exmb||T4,适用于工厂内具有||A,||B,||C级,T1~T4组爆炸性气体或蒸汽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1区和2区场所.
主要技术参数
◆ 适用气体:天然气;石油液化气;人工煤气等无腐蚀性气体
◆ 驱动电压: DC9V~DC12V.(脉冲)
◆ 阀体材质:黄铜合金
◆ 驱动电流: <2A(脉冲)
◆ 密封材质:NBR橡胶
◆ 关阀时间: 小于1秒
◆ 工作环境温度:-10℃~+50℃
◆ 防爆类型: 浇封型
◆ 最大工作压力:50kPa
◆ 出线长度: 0.4米
◆ 连接方式:G1/2”(DN15A)/G3/4”(DN20A)
◆ 关阀方式: 直流脉冲驱动/手动
◆ 开阀方式:手动复位

燃气电磁阀安装方式:
1. 阀门安装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并按相关的燃气管道施工规范安装。
2. 阀门应安装在户内的总进气阀之后,以便检修。
3. 应按阀体标明的气流方向安装,阀体线圈不得倒立,允许水平和垂直安装。
4. 电磁阀控制线应正确可靠连接,控制线有极性:白色线为正极黑色线为负极,不能接反。
5. 管道吹扫时,建议将电磁阀隔离,以免管内杂物损坏阀门密封材料。
6. 管道在进行试压检测密封性能前,应先使电磁阀处开阀状态。
7. 手动开阀时,宜在阀门进出口压力平衡时操作。
8. 电动关阀时,切忌接错电源,如:接错极性、加错电压或长时间通电等,以免损坏电磁线圈。
还有其它的部件,慢慢来吧,主要的先这两个先

网友:
Hercules DIY 二:画的原理库和PCB库

按周计划学习了管脚:

总结如下:

TMS570LS0432/0332 Cortex-R4核的CPU最高运行到80MHZ132DMIPS。该设备支大端模式。比较新的就是N2HETNextGeneration High End Timer)支持19个端口。
支持多通讯模块包括:一个MibSPI,两个 SPIs, 一个UART/LIN,两个DCANs.
ECP(external clock prescaler)模块,一但使能,可以通过ECLK输出一个外部时钟信号。
FMPLLThe frequency-maoulated pahse-lockedloop)模块被用在把多路外部频率转换为内部高速频率用。FMPLL提供一路或五路时钟源输入到GCM(Theglobal clock module),而GCM把高速频率转换为可用的设备频率。
错误信号模块管理整个设备的错误检测是中断或者是上部管脚错误,nERROR这个管脚可以模拟外部错误。
系统部分
ECLK 第84 类型I/O 外部分频时钟
GIOA〔5〕/ EXTCLKIN 第10 类型输入 外部时钟输入
nPORST 31 类型输入 主芯片上电复位。带有毛刺滤波器
nERROR 第82 类型I/O 检测错误信号
OSCIN   14 类型输入 晶振输入
OSCOUT 16 类型输出 晶振输出
KELVIN_GND 15 类型输入 晶振专用地
TEST24 类型I/O 内部测试保留,平时应接地
FLTP13 类型输入Flash测试管脚1,这个管脚只是连接测试的端点,或者悬空处理,测试的端点也可以不出现在最终产品里
FLTP24 类型输入Flash测试管脚2,这个管脚只是连接测试的端点,或者悬空处理,测试的端点也可以不出现在最终产品里
VCCP 96 类型输入  Flash 外部电源泵,这个管脚在Flash读各擦写操作需要。
所有管脚的输入电压为: -0.3 V to 4.1 VADC的输入电压为: -0.3V to 5 V

按计划用protel99画好了,原理库和PCB库。

并传下protel99格式的文件,供大家参考一下,用时请检测,有错误盖不付任何法律责任。
原理库:
PCB库:

再上传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由于怎么也打不开要的文件,所以在这传下:

网友:
呵呵 还挺迅速的呢

网友:
Hercules DIY 三:最小系统原理图

我今天没事画完了,最小系统原理图大家看下有没毛病。本想布线,但芯片没有不敢轻动。等以后确定再说,大家先看看原理图看有错没啦
protel99格式:

TMS570LS0432.Sch

TMS570LS0432new.Sch

网友:
回复 楼主:

端午还工作,好勤奋,明天来学习一下你画的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Hercules DIY 四:快速编程L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Hercules DIY 五:对中断的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