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cope.exe软件观察ePWM的波形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LauchPad28027,运行TI提供的PWM例程里面说明用到了scope串口软件示波器,但是没有波形。请用过的指点下

TI 简易串口示波器使用指南.pdf

网友:
拿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但是你的仿真器是什么样的,有两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