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使用的问题

楼主:
我只用的是ATmega128然后自己加了SD模块,然后想使用FatFs的文件系统。
几个移植的问题解决后,出现一个很奇怪问题。
FatFs里的函数比如查询文件夹,打开文件,读文件都能做到,就是碰到写文件,创建文件夹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写文件分配表和目录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写文件分配表和目录表吧

文件分配表和目录表?这些是必须的吗?我还以为可以直接创建文件,看了很多移植的例子也没有提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分配表和目录表?这些是必须的吗?我还以为可以直接创建文件,看了很多移植的例子也没有提到过啊

你得了解文件系统创建文件的过程啊

网友A:
SD卡在使用之前我用电脑格式化过,电脑格式化的过程没有创建文件分配表和目录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在使用之前我用电脑格式化过,电脑格式化的过程没有创建文件分配表和目录表吗?

电脑上是自动的

网友B:
你用winhex看看数据是不是已经写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winhex看看数据是不是已经写进去了.

1.调程序的时候发现我要是在f_write函数执行以后比如在f_close前面加个断点,数据有的时候就可以存进卡里,但是不稳定,有的时候可以存进去有的时候又存不进去,要是全速运行不加断点卡里的数据就是空的。2.程序运行不正常,有的时候加断点可以写进数据,有时候加了断点得到的文件显示有大小但是打开文件的时候就显示文件损坏,有的时候在电脑上又是可以正常打开的3.程序里面打开文件用的是这个语句 res = f_open(&fsrc, "obd.txt" ,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FA_READ);但是 f_open执行后检测到的fsrc.flag 的值有时候会是0x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