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alid data received

楼主:
使用signaltap 时出现invalid data received,这是什么原因啊?谁能解释一下?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时序不满足!

网友:
我不知道时序有没有影响。但是我发现我的排线有问题,可能是接触不好,会导致这个错误,所以你可以换一套烧写器试试。

网友:
接收的数据无效,时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