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通过串口把AD数据给上位机

楼主:
小弟这边有一个程序,是用2553把AD数据通过UART把AD值给电脑,然后用labview做一个虚拟电压计,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怎么改变外部电源,上位机收到的信号都是0XFF,我用CCS debug的时候,设置断点观察寄存器,得到的ADC10MEM和UCA0TXBUF的值都是正确的,但是传输到上位机就变了,请问个问大侠如何改,程序如下
#include
float adc_voltage;
unsigned int k;
void sys_clk_config(void)
{
  //ACLK = ; MCLK = SMCLK = DCOCLK = 1.1MHZ
  DCOCTL = 0;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
void uart_gpio_init(void)
{
  P1SEL |= BIT1 + BIT2;
  P1SEL2  |= BIT1 + BIT2;
  P1DIR |= BIT2;
}
void led_gpio_init(void)
{
}
void ad_gpio_init(void)
{
}
void uart_config(void)
{
UCA0CTL1 |= UCSSEL_2;
  UCA0BR0 = 8;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0;
  UCA0CTL1 &= ~UCSWRST;
  IE2 |= UCA0RXIE;

}
void ad_config(void)
{
  ADC10CTL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ADC10CTL1 = INCH_5 + CONSEQ_2 ;
  ADC10AE0 |= 0x10;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ys_clk_config();

  uart_gpio_init();

  led_gpio_init();

  ad_gpio_init();

  uart_config();

  ad_config();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 while(!(IFG2 & UCA0TXIFG));
  // UCA0TXBUF = UCA0RXBUF;
}
#pragma vector  = 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A0_ISR(void)
{

  while(!(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 ((ADC10MEM*33)/1023);
  k = 10000;
  while(k--);

}
跪谢!

网友:
那就调试串口向PC发数据,看发送的数据PC能否收到,接收是否正确。
特别注意波特率和校验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得到,我试过都……很奇怪,接收也正确,不知道哪里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PC可以正常的接收到MSP430发送的数据?
既然没有用到串口中断,就把中断使能关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会不会是波特率设置问题,这个我不是很懂,怎么设置成9600的波特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置分频系数,在2553的示例代码里面有9600波特率的范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