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的光纤猫耗电有多大?

楼主:
电信的光纤猫耗电有多大?
电信的光纤猫,带有VoIP电话,相当于原来的固定电话,但是一旦光纤猫关电了电话也就失去了作用,所以如果要像过去的固定电话一样24小时不停机就需要光纤猫24小时开着(停电就没办法了,所以有点质疑电信的做法,我办的可是移机,以前的固定电话可是电话线停电也没事),现在的问题是,如果24小时开着,一个月耗电多少度?光纤猫的电源适配器规格是12V1.5A(现在开着,没法看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好像是带变压器的线性电源)

网友:
在电信换了三种adsl猫,都是线性电源,天天说节能节能,坑爹的电信这点小钱也要.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线性电源就一定低功耗?
不就是要大家帮算算嘛,到底值不值得在乎

网友B:
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上网用Modem的电源适配器都是一个变压器,绝大多数为交流输出,低压稳压电源在Modem内部,用同样插头焊线做个转接器,然后用万用表交流电压及电流档测后计算即可,没有交流电流档可以串个1欧姆的高精度电阻然后测电压计算。Modem的功率都在10W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em的电源适配器之所以多为交流输出(就是一个变压器)是因为早期的Modem采用RS232接口,需要正负12V,所以采用交流电源适配器最简单,故而形成了标准,现在的Modem也要保持兼容。Modem的内部电源则是开关稳压电源,二十年前的外置Modem都是这样,变压器在此不会造成明显的效率下降,所以不能简单认为是“小钱都要”,这种方案相对于高压开关电源是可以降低点成本,但可靠性也更高,效率下降的也不多。
遗留的早期标准对后来产品的影响其实随处可见,最常见的就是PC平台,不论硬件还是操作系统,为了兼容旧标准在性能和成本方面都做了妥协,但这样做是市场要求的结果,技术必须为市场服务,脱离市场的技术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上网用Modem的电源适配器都是一个变压器,绝大多数为交流输出,低压稳压电源在Modem内部,用同样插头焊线做个转接器,然后用万用表交流电压及电流档测后计算即可,没有交流电流档可以串个1欧姆的 ...

今天开机之前我看了一下电源适配器,好像不是变压器的,因为没那么重,应该就是开关电源了。
我用的是光纤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