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单独编译Android源代码中的模块

楼主:
第一次下载好Android源代码工程后,我们通常是在Android源代码工程目录下执行make命令,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就可以得到Android系统镜像system.img了。以后如果我们修改了Android源代码中的某个模块或者在Android源代码工程新增一个自己的模块,是不是还是执行make命令呢?答案是否定的,Google为我们准备了另外的命令来支持编译单独的模块,以及重新打包system.img的命令。在继续学习Android源代码之前,就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命令吧。

      一. 首先在Android源代码目录下的build目录下,有个脚本文件envsetup.sh,执行这个脚本文件后,就可以获得一些有用的工具:

      USER-NAME@MACHINE-NAME:~/Android$ .  ./build/envsetup.sh

注意,这是一个source命令,执行之后,就会有一些额外的命令可以使用:

      - croot: Changes directory to the top of the tree.

      - m: Makes from the top of the tree.
      - mm: Builds all of the modules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 mmm: Builds all of the modules in the supplied directories.
      - cgrep: Greps on all local C/C++ files.
      - jgrep: Greps on all local Java files.
      - resgrep: Greps on all local res/*.xml files.
      - godir: Go to the directory containing a file.
      这些命令的具体用法,可以在命令的后面加-help来查看,这里我们只关注mmm命令,也就是可以用它来编译指定目录的所有模块,通常这个目录只包含一个模块。
      二. 使用mmm命令来编译指定的模块,例如Email应用程序:
      USER-NAME@MACHINE-NAME:~/Android$ mmm packages/apps/Email/
编译完成之后,就可以在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stem/app目录下看到Email.apk文件了。Android系统自带的App都放在这具目录下。另外,Android系统的一些可执行文件,例如C编译的可执行文件,放在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stem/bin目录下,动态链接库文件放在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stem/lib目录下,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stem/lib/hw目录存放的是硬件抽象层(HAL)接口文件,后面的文章里面,我们会陆续提及到,敬请关注。
      三. 编译好模块后,还要重新打包一下system.img文件,这样我们把system.img运行在模拟器上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程序了。
      USER-NAME@MACHINE-NAME:~/Android$ make snod
四. 参照Ubuntu上下载、编译和安装Android最新源代码一文介绍的方法运行模拟器:
      USER-NAME@MACHINE-NAME:~/Android$ emulator
这样一切就搞定了。

很好的博客文章,作者还出了一本书,原文地址http://blog.csdn.net/luoshengyang/article/details/6566662
喜欢android的同学希望好好看看。O(∩_∩)O~。

网友: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一些人只会重复编译,导致编译时间很长,其实单独编译,然后自己手动拷贝到out 下合理的路径都行的,有些会自动拷贝或者自己加入拷贝的一些mk 文件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下载好Android源代码工程后,我们通常是在Android源代码工程目录下执行make命令,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就可以得到Android系统镜像system.img了。以后如果我们修改了Android源代码中的某个模 ...

在使用这个方法前,要定义一个shell script,把JAVA_HOME, ANDROID_JAVA_HOME给export出去。否则你用mmm命令时,会提示找不到java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这个方法前,要定义一个shell script,把JAVA_HOME, ANDROID_JAVA_HOME给export出去。否则你用mmm命令时,会提示找不到java路径。
呵呵,学习,学习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