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分析TI官方给的LM1875的两种应用电路图

楼主:
上面的是双电源供电。
下图是单电源供电,大家一起分析每一个元件的作用。
话说这两个图里每一个元件都不多余

网友:
我主要是搞不清楚里面的各种电阻值和电容值是如何确定的,坐等解答
可以看出来,核心是以运放组成的同相比例放大器,这个运放的驱动能力很强吗(驱动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
第一个图的放大部分R3,R4与C2构成的放大电路上电容的频率响应曲线,可以很好的保留音频信号20Hz~20KHz.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流最高可达到4A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驱动扬声器是够了

网友:
谁能说一声电阻的大小选择依据呢?按照比例选电阻应该大小多少都是可以的啊?为什么要选这几个呢?谁知道的或者有想法的来说一说,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C3,C7是电源去耦

C2串在R3是为了阻断直流和其他小于某个频率(这个频率是自己设定的)的分量(如果是20Hz的话那么就可以理解为是阻断亚音音频分量),最后和扬声器相连应该也是这个功能

对于输入端可以这样看,由于是信号是从同向输入端输入,那么可以把R2并联运放输入电阻近似为R2(运放输入电阻远大于R2,所以可以等小为R2)所以输入端的等效阻抗为R1//[(R2+1)/jwC1]这是为了与之前的信号源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C:

Very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对于阻抗匹配那个非常不清楚,知道在微波或者高频电路中进行阻抗匹配非常重要,但是对于音频方面实在是不太了解阻抗匹配,而且也不知道他们说的调音是怎么调的(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做很多个巴特沃思滤波器把需要单独放大或者衰减的频率范围滤出来然后在合成,可是貌似我这样的思考是不对的,而且我最近有点想做个耳放,但是感觉对音频这块了解太少了)LZ你要是有啥好的经验给我讲讲啊~~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