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有没有朋友485通讯比较了解的,求教个问题。
485调试后在收发数据都能实现,但是终端给PC发数据的时候,PC收到的数据会多出64个0xFF,例如:终端发 01 02 03 04,PC能收到:ff ff ff ...(64个) 01 02 03 04,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总线没有静态偏执,故而在干扰下导致误接收。解决的办法是加上偏执电阻使总线的静态逻辑强制为1,也可以使总线上的某一节点在静态时始终处于发送逻辑1的状态,但后者需要合理的协议设计,否则会出现总线电平竞争。

网友B:
这个不像是干扰吧,我觉得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没有静态偏执,故而在干扰下导致误接收。解决的办法是加上偏执电阻使总线的静态逻辑强制为1,也可以使总线上的某一节点在静态时始终处于发送逻辑1的状态,但后者需要合理的协议设计,否则会出现总线电平竞争。
硬件不太懂,是在哪加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像是干扰吧,我觉得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后来试验了下,我程序不运行,PC端依然能接受到这个64个FF.

网友:
回复 网友C:

485的门限电平是200mV,根据该数值和电源电压以及120欧终端电阻(注意两个终端电阻的合成阻抗)这几个参数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PC端的程序应该是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找到了吗?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没有你的那么多oxff

网友:
,要么是很多0x00   要么是很多0xff。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总线上的电平

网友D:
你电路图发出来,AB有没有加上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电路图发出来,AB有没有加上下拉电阻

485加了上下拉电阻了,上电就会发一个0xff,搞不清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电路图发出来,AB有没有加上下拉电阻

485加了上下拉电阻了,上电就会发一个FF,搞不清什么情况

网友E:
通讯时候,收发控制怎么做的?485是单工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讯时候,收发控制怎么做的?485是单工通讯。

我觉得软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