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O姐寄来的钢网今天收到了

楼主:
在此先谢谢论坛

很闪,所以我尽量找个没有反射的方向,看起来有些黑
一共有26种通用的钢网,都是比较小间距的,最大的0.85间距,最小0.2间距。
夏天,不敢再手上把玩太久,担心锈蚀了。
0.2mm间距的片子,间距这么小,怎么fanout的呢?难道是从焊盘下面直接盲孔出去?

网友:
这个怎么使用呢?请楼主用的时候上图留念

网友:
不知道则么用,!路过!http://www.eaomai.com/

网友:
恭喜楼主!

以后带着大家把那个POS机的CPU焊上

网友:
怎么用呀,表示第一次看见,望楼主介绍:rose:

网友:
在手机维修店看到过,不知道怎么用,楼主能不能介绍介绍?

网友:
这种通用的钢网在用的时候先手工对位,然后刷锡膏,再贴片,最后回流焊。俺经常在产品钢网的边沿做些通用的封装,有时一种封装做几种不同的漏网尺寸(主要是锡膏量的调整以及做过孔工艺性实验),然后用来做实验看哪个尺寸最好用,正式生产时就选工艺性最好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手工对位,然后刷锡膏,再贴片,最后回流焊...
对许多DIYer来说,就没个好办法?

网友:
有没有啊,我也想申请一块,现有好几个IC没有植珠都算是费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这个板子怎么把那CPU焊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已经是全手工操作了,没有更简单的办法。至于回流焊可以用热风枪实现,其实DIY一部回流焊机很简单,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D:
钢网是回流焊必须要用的,贴片机也需要。钢网的开模费也比较贵。收集一些通用的钢网是个好注意,,

网友:
楼主钢网是收到了,但用好它,并不太容易,如果你用它很顺手置锡,那你就是高手

网友:
呵呵  快递还很迅速的 :)

网友:
要不咱们一起DIY回流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钢网是回流焊必须要用的,贴片机也需要。钢网的开模费也比较贵。收集一些通用的钢网是个好注意,,
我看到的手机维修店好像是没有什么回流焊机的,好像就是用风枪的吧

网友E:
据我所知好像200-300块钱一个 ,不知道还是不是现在的市场价了。当时是贴片机用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表示不知道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我所知好像200-300块钱一个 ,不知道还是不是现在的市场价了。当时是贴片机用的。
你那个是高端的吧 呵呵 咱们这个就是个小礼物 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生产产品用的上贴片机的钢网,开一个200-300块的还是便宜的。
当然如果批量的话,下次再用就省事多了,,,超大批量的话开模费就更划算了。主要是首次开模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