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几次,两块LaunchPad上的G2553都出现了引脚损坏,伤不起啊

楼主:
手上的两块板子上的G2553都出了问题,有一块出得比较早,算是自己第一次用LaunchPad做开发,就写了一个用P2口来驱动4X4 LED灯矩阵的程序,可总是有4个灯有问题,就是亮得很微弱,当时压根不知道是单片机出了问题,还以为是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始终找不到原因,请教了同实验室的同学,他问我是不是驱动电流不够,我说有的LED灯显示正常,不可能是这个原因啊,后来放假回家也不管了,等这次回学校,再次运行那个程序的时候,还是一样的问题,用万用表检测P2.6和P2.7上电平,完全没有符合P2OUT的输出逻辑,我又盲目地认为是P2.6和P2.7和外接晶振有关,可能受到影响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只要以后不要用就行了,就没有再注意了;然后这个学期要做毕业设计,要用到MSP430G2553,硬着头皮把英文版的用户指南手册勉强看完了一遍,结合数据表中的描述,其实P2.6和P2.7是可以作为正常GPIO口使用的,我又找出原先的那块火箭板,按照数据表里给出的GPIO口的寄存器配置设置了,但是问题依旧,输出完全和P2OUT寄存器不相符,为了证实是否是这两个引脚坏了,我把附送的32.768KHz的晶振焊上去了,在CCS里用Grace配置工具把P1.0设置为输出ACLK的功能,事实证明,完全没有波形输出,遂把另一块新板上G2553拆下换上去,正常输出波形,到此,问题的根源算是找到了,就是P2.6和P2.7坏了,但是为什么会坏的,是芯片内部的什么地方坏了,有没有办法修复的问题我就无法考证,希望看到的坛友要是知道的话,还请提点一下我,好在以后的设计中尽量避免这样的事件发生。如下是我的仿真电路图,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接得有问题(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再有就是今天的事情了,我用好的那块火箭板在做一个1S闪一次LED0的程序,又发现P1.0又不能用了,症状和先前的那志板子上的P2.6 P2.7一样了,已经丧失了引脚功能,就这样两块板子上的G2553算是全有问题了,这该如何是好,我的毕设怎么办?关于这次的芯片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坏的,我记得我用它来做电压测量,但是被测的信号没有超过VCC,即3.6V,还有根据TI介绍说,每个ADC输入通道都是有“ESD Protection"的功能,但是现在出问题了,真是令人想不通啊,有没有什么挽救的办法,还请万能的坛友帮忙啊。

       对于TI的品质,我还是很相信的,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损坏应该是我的个人问题,只是找不到原因,这让我都不敢太怎么用火箭板了,怕再有个反引脚再坏,我的毕设作品就算是没有戏了,虽然学校实验室现在在力推LaunchPad开发板,但那毕竟是学校的啊,现在手上的两块都是自己在论坛参加活动获得的,始终是自己的,以后用得也是最多的,引用那句最近常说的那句口头禅”肯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哈哈

网友:
发光管应该串个限流电阻的。

会不会是电流过大而烧坏引脚的?

网友: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我的用了好久了,甚至接过5v电压,也没问题。

网友:
没限流电阻,如果有程序暂停,很容易烧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数据表上说每IO口引脚最大只能输出6mA的电流,第个LED灯亮的时候都构成一个回路,输出和输入的电流应该是一样大的,而且也只是P2.6和P2.7坏了,其他的却没有问题,这样很说不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是这个问题吗?但是其他引脚都没有问题啊,就只有P2.6和P2.7有问题,我去做个实验,用原来的LED灯接上测一下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人品不行么。。。。。。。

网友:
LZ手头应该不止一片芯片吧?两片芯片坏的是不同的地方
最好的办法是换一个芯片,下同样的程序进去确认一下是芯片的问题,看了LZ描述好像没有经历过这个步骤

网友:
我也有块launchpad带msp430g2553,还是新的就已经有管脚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认为,也只是正常工作时 -----   即按照你的意图工作时,它可以驱动的。

有些发光二极管,新品时,它的V-I 特性特别弯曲,当用一段时间后,特别是用过大电后,特性曲线就变缓了,好象串入了一个电阻。光特性也差了一些。

网友:
电路中LED没有串接限流电阻,当导通时,LED只有0.7V左右压降,电流会很大,很容易烧坏管脚.
另外,并不说其他管脚没事,这样的应用就是正确的。就算是在同一个PORT口,也有最大电流的限制,如果超过这个最大电流,就会损坏最弱的那个管脚.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有两片,是经过了交换芯片确认的,的确是两块都坏了,看了大家帮忙分析的结果,应该就是没有加限流电阻,导致的管脚的损坏,现在是两块板上都坏了,昨天晚上才在TI上官网上申请新的样片,希望能审核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这个情况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能不能说说看,这样以后我也能多加注意点

网友: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这样的,今天看了一本关于430单片机的书,书中关于IO的章节有说到这个问题,即在正常运行时,比如在LED灯点亮时,两端的两个管脚上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如果运行时间持续得很短,端口可能不会损坏,但是在进行单步调试时,若中断在此语句的下一句上时间较长的话,长时间的较大电流就会把IO口损坏,我回忆了一下当时的过程,确实在进行了很单步调试的操作,其中可能就出现了上述情况,所以出现了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应该根本原因是没有加限流电阻,加之在进行单步调试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导致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觉拿到手就已经坏了,在后面的应用中才发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没有办法了,这些芯片还是比较脆弱的,以后使用得要注意一些

网友:
调试的时候限流电阻不能少,跑起来之后就没事了,程序调好后,限流电阻可以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以后还是要加上的好,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