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手腕可以接在家用单相电的三孔插座的地线上么?

楼主:
防静电手腕可以接在家用单相电的三孔插座的地线上么?能起到保护作用么? 有没有安全隐患?
到底地线在供电部门那里是个什么接法?
现在的小产权房(就是靠近城区城镇农村开发的)的地线是否正规?

网友A:
有的三孔插座的地线是没有接的,就看地线有没有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三孔插座的地线是没有接的,就看地线有没有接。
用数字万用表能量出来么?量了一下好像是接的
也问过搞装潢的人,说是接的,但是作为严谨态度,还是要确认一下

现在关键是如果接了,又怎么样呢?

网友:
如果供电线的接地端是合格的,理论上当然可以,但安规上严禁这么做,因为一旦犯错插到火线上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对非生产性的电路焊接等而言无需使用接地指环,但对使用开关电源的设备如计算机等而言则需要可靠的接地,所以供电线的地线必须可靠。

网友:
防静电手腕我们这里一般都是连在地线上的,地线一般都是可粗可粗的与楼的整个地线连接到大地。
家用单相电的地线有的不正规接线,都是假地线,特别是那些电源接插板。检查一下是否地线孔和大地比如墙体相连。

防静电手腕的接地夹接地采有意义。

网友:
昨天傍晚大概,我拿一个台灯,用导线连接三孔插座的火线和地线(注意,不是零线),跳闸了,至少好几分钟以后才来电,这在结合我在以前帖子中的用万用表测试说明地线确实不是虚设的,是连接的。
现在的问题是,到底应该是家里的漏电保护器应该跳还是整个单元跳闸呢?我现在的现象是整个好像是整个单元跳闸了,但是我家里的一排闸包括漏电保护器一个也没跳
如果把火线直接连到真实的地面上例如放有水的水池里(例如马桶里)会不一样么?这估计有一定的危险性,怕麻烦懒得弄,还没有试

网友:
顺便一说,楼主这样测试供电线是否有接大地回路实在过分了,而且这样测试也不能得出接地就一定良好的结论。其实用正常的计算机测试就可以了,计算机所用开关电源的Y电容在接地不良时必然使系统地带电,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计算机外壳金属部分即可。一只表笔接金属部分,另一只表笔的金属部分用手指直接捏住,然后看读数,读数为0说明接地至少还行,读数越大则说明接地越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chunyang大概是说的是对别人的安全问题吧?
看来像我这种类型的房子,应该更加小心呀,像chunyang都知道可能问题会比较严重。
之前我也反复实验过触摸电脑有无静电(对此我很敏感,以前我经常被电脑外壳电着,而很多人却没有这个感觉,我还因此往往被无恶意的笑),是没有感觉,没被电过。另外我之前已经用过万用表测量过,插座应该地线是有的不是空着没接的,这次只是真确切证实一下。
看来对这样的房子,我还是有点掉以轻心了。
确实,可能还是存在这个别人被电的风险,尽管我准备着即使不跳闸也只是如果看到灯亮一下就会立即拔掉。
哎,是有点大意,想想我的抽烟烟机插座地线就没接。说明质量问题还是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