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
推荐一款低功耗的,基于51内核的8位单片机

网友:
stc89c51

网友:
你要做什么?
C8051F930,低电压,低功耗,还有节电模式。工作电压低至1V多,应该比较适合光电池的控制
NXP的P89LPC9XX系列的单片机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算低功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百度一下具体手册看看

网友:
STC89C52

网友:
推荐MICROCHIP的XLP系列或者ST的STM8L系列,不是51内核的,但是比51内核性能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