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精密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
问题是精密整流电路整流后,为什么不可以滤波啊,我想要平滑的直流信号啊,调了一下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电路图:

就是这个这个整流电路,我在以前的模电书上找的,标记的滤波电容,不能接啊,一接上就出现问题的,干扰输入端,输出也自然受到干扰。

不接滤波电容,整流输入和输出的波形,是正确的

接了电容后,整流输入就成这个波形了,使再大的声音吼,波形几乎无变化,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振荡了吗,产生这样的波形还是要有输入的,没输入的话,整流输入端也不会有这样的波形。调了一下午啊,消不掉啊,一接上电容,不管是大是小,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是怎么解决的啊,求助啊

网友:
是话筒的声音放大电路么,,两个0.1uf滤波电容还不一样么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这个电路看起来很奇特,根据你的电路和描述,不可能输出直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话筒的放大电路,整流电路的输出用了一个0.1uf和100uf的电容滤波,应该可以滤成直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把说话的声音放大,然后整流,经过滤波为成比较平滑的直流,让A/D采它,声音越大A/D的采样值越大,就是这个目的。为什么不可以输出直流啊?

网友:
显然不能直接接吧?
直接接运放输出端,实际是运放超负载了。
理想运放的输出端只受控于两个输入端,除非超出负载。
理想运放的输出端可以等效为零内阻信号源,零内阻信号源直接接电容能滤波么?

没仔细看你的电路,电容加在输入端吧。参见运放的典型低通电路

网友:
敢问楼主,在做分贝仪?

网友:
帮你下载了个分贝仪的论文,你看看对你有帮助没,跟你的想法很类似

网友:
还是不能理解啊,这个精密整流电路的输出就可以直接加滤波电容

上面的电路搭了测试了一下,可以输出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不是做的分贝仪,只是需要采集声音信号的强度去做控制用。以前也做过分贝计,是直接将声音放大整流,最后接到一个叫做ICL7107集成芯片上,没有用对数运算电路,整流后我忘了当初是怎么接的,当时好像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C9,C10不应该接到地,而是应该接到放大器的6脚。

网友: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