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image使用方法

楼主:
mkimage使用方法
uboot源代码的tools/目录下有mkimage工具,这个工具可以用来制作不压缩或者压缩的多种可启动映象文件。

mkimage在制作映象文件的时候,是在原来的可执行映象文件的前面加上一个0x40字节的头,记录参数所指定的信息,这样uboot才能识别这个映象是针对哪个CPU体系结构的,哪个OS的,哪种类型,加载内存中的哪个位置, 入口点在内存的那个位置以及映象名是什么

zengxiaolong@zengxiaolong:~$ mkimage
--------------------------------------------------------------
Usage: mkimage -l image
-l ==> list image header information
mkimage [-x] -A arch -O os -T type -C comp -a addr -e ep -n name -d data_file[:data_file...] image
-A ==> set architecture to 'arch'
-O ==> set operating system to 'os'
-T ==> set image type to 'type'
-C ==> set compression type 'comp'
-a ==> set load address to 'addr' (hex)
-e ==> set entry point to 'ep' (hex)
-n ==> set image name to 'name'
-d ==> use image data from 'datafile'
-x ==> set XIP (execute in place)
zengxiaolong@zengxiaolong:~$

参数说明:

-A 指定CPU的体系结构:
--------------------------------------------------------------
取值 表示的体系结构
alpha Alpha
arm A RM
x86 Intel x86
ia64 IA64
mips MIPS
mips64 MIPS 64 Bit
ppc PowerPC
s390 IBM S390
sh SuperH
sparc SPARC
sparc64 SPARC 64 Bit
m68k MC68000

-O 指定操作系统类型,可以取以下值:
--------------------------------------------------------------
openbsd、netbsd、freebsd、4_4bsd、linux、svr4、esix、solaris、irix、sco、dell、ncr、lynxos、vxworks、psos、qnx、u-boot、rtems、artos

-T 指定映象类型,可以取以下值:
--------------------------------------------------------------
standalone、kernel、ramdisk、multi、firmware、script、filesystem

-C 指定映象压缩方式,可以取以下值:
--------------------------------------------------------------
none 不压缩
gzip 用gzip的压缩方式
bzip2 用bzip2的压缩方式

-a 指定映象在内存中的加载地址,映象下载到内存中时,要按照用mkimage制作映象时,这个参数所指定的地址值来下载

-e 指定映象运行的入口点地址,这个地址就是-a参数指定的值加上0x40(因为前面有个mkimage添加的0x40个字节的头)

-n 指定映象名

-d 指定制作映象的源文件

----------------------------------------------------
1)如果我们没用mkimage对内核进行处理的话,那直接把内核下载到0x30008000再运行就行,内核会自解压运行(不过内核运行需要一个tag来传递参数,而这个tag建议是由bootloader提供的,在u-boot下默认是由bootm命令建立的)。
2)如果使用mkimage生成内核镜像文件的话,会在内核的前头加上了64byte的信息,供建立tag之用。bootm命令会首先判断bootm arg1这个指定的地址arg1是否与-a指定的加载地址相同,如果不同的话会从这个地址开始提取出这个64byte的头部,对其进行分析,然后把去掉头部的内核复制到-a指定的load地址中去运行之。如果相同的话那就让其原封不同的放在那,但-e指定的入口地址会推后64byte,以跳过这64byte的头部。
bootm arg1 arg2
arg1    uImage的下载地址
arg2    ramdisk.bin的下载地址 (initrd=arg2)
一般情况下uImage的下载地址(tftp的下载地址--arg1)和加载地址(-a参数地址)不同,ramdisk.bin的下载地址(tftp的下载地址--arg2)和加载地址(-a参数的地址 -- arg2)相同。还需要经过实践验证!!!

----------------------------------------------------
1、用u-boot/tools/mkimage这个工具为你的内核加上u-boot引导所需要的文件头,具体做法如下:
# mkimage -n 'linux-2.6.14' -A arm -O linux -T kernel -C none -a 0x30008000 -e 0x30008000 -d zImage uImage
Image Name: linux-2.6.14
Created: Fri Jan 12 17:14:50 2007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262504 Bytes = 1232.91 kB = 1.20 MB
Load Address: 0x30008000
Entry Point: 0x30008000

2 、下载内核
sbc2410=> tftp 0x31000000 uImag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15;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28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31000000
Loading: #################################################################
#################################################################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1263324 (1346dc hex)

3.运行
sbc2410=>bootm 0x31000000
## Booting image at 31000000 ...
Image Name: linun-2.6.14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263260 Bytes = 1.2 M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OK

----------------------------------------------------
uImage的加载地址a与入口地址e为何相等?
如果uImage的下载地址不是0x30008000,两个入口地址就是一样的;如果uImage的下载是0x30008000,相对应的入口地址要增加0X40。

RAMDISK: Couldn't find valid RAM disk image starting at
---------------------------------------------------------
http://www.armfans.net/thread-109-1-1.html

ttyS00 at 0xe0005000 (irq = 24) is a 16450
NET4
RAMDISK: Couldn't find valid RAM disk image starting at 0.
Freeing initrd memory: 2048K
Kernel panic: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01:00

引导RAMFS方法
假设将文件系统下载到0x30300000.
用BOOTM引导内核和文件系统时,不仅需要将内核进行mkimage处理,文件系统也需要进行相应处理.
文件系统处理命令:
mkimage -n "RAMFS" -A arm -O linux -T ramdisk -C none -a 30300000 -e 30300040 -d initrd.bin initrd.img
进行处理后,与内核处理结果相似,会在原来的文件系统映像前面加上一个64字节的头,这个头里包含了幻数,CRC校验信息和最重要的:文件系统起始地址和长度.

如果使用UBOOT引导内核,同时希望将文件系统一并引导,bootm命令后面需要跟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内核所在的地址,第二个参数是文件系统所在的位置,如bootm 30007fc0 30300000
上面说的引导文件系统是利用了bootloader向内核标准传参方法,如果已经在内核将诸如机器号,文件系统地址等全部写死的话,则不需要进行上述操作,只需将PC切换到内核所在地址就可以了.

---------------------------------------------------------
find . | cpio -o -H newc | gzip > ../image.cpio.gz
./mkimage -T ramdisk -C gzip -n 'Ramdisk Image' -d image.cpio.gz ramdisk.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