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的视频处理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在下新人一枚

请问MSP430 是否可以连接摄像头以及处理视频呢?     最近收到导师给的任务 大体是使用两个   TI 的 TrxEB 开发板
(搭载MSP430 5438a的MCU)     实现无线的视频传输     请问一下可能实现嘛?   因为之前我的方向是 模拟电路 所以对于单片机这方面实在是所知甚少     感谢各位大神  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430本身为低功耗而生,其RAM也比较小,出来视频太费劲了,无线传输的话问题不会很大!

网友:
不建议使用MSP430做视频处理。
我们可以计算下数据量
以320x240x25帧/s
假设数据位宽为8bits
则数据速率为:15.36mbps
假设你使用SPI向外传数据,相应的SPI时钟也是15.36MHz(这个是理想情况)
假设一次IO操作即可读回视频数据,需要1.92MHz的IO读速度
基本上来讲整个MSP430都去做数据搬移的操作了。

网友:
不实际, 做视频必须用DSP,

cortex M4应该也做不来~

网友:
dsp2000 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处理数字视频信号通常而言都是大运算量的,这个不是包括430在内的常规MCU所擅长的,特别是有实时性要求的场合。常规MCU是面向事件控制为主的应用类型,即便是ARM也需要高端型号才能勉强应付,视频处理这样的计算密集型应用应该使用DS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看来只有另想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那有没有可能通过降低帧数   来实现呢?   甚至只是拍照而已  ?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唔..  因为主要是要用MSP430的那块板..        总之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嗷嗷 原来如此   那我再想想别的方式吧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请问那么 可以通过降低帧数来实现吗?   或者直接只是拍照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仅仅是拍照,我理解为没有任何实时要求的前提,只要用MSP430完成功能实现即可。
那得计算下RAM够不够用,如果够,就可以做

网友:
可以用430加dsp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必要。直接上DSP就行,要是考虑功耗就上C5000系列!

网友:
俺也是新人一枚 ,以后共同努力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dsp都io口较少的,只有需要很少io口的系统才用纯dsp的系统

网友:
即使仅仅是拍照也不合适,太慢了。